[照明] 拆修一个好视力护眼灯

楼主(2019-09-08):
捡到一个护眼灯,还是好视力的呢,恰好在单位发现一个同款,轻触底座上那个按钮可以多挡调光、调色。

捡到的没有充电器

铭牌上说的是12V,我有很多电源,找个好一点的,就12V 1.5A的吧,
插电试试,咦,灯怎么不亮了?但是每隔三五秒钟爆闪一下。打开看看吧。

检查各接头无断线,主板无明显烧毁和进水等异常情况,怎么回事?

从电路上看应该是主控驱动两个4115分别控制白光和黄光,旧坛子里有一个拆机帖。经过一番努力的研究发现一个三极管击穿导致主控烧了,第6脚VCC对地击穿,

写的是DLT8T02,不知道什么鬼,淘宝上竟然买不到。
只能改方案了,于是就变成了这样

拆掉主控,从烧毁三极管的B脚取到4v电压(旁边是个稳压管),并联接两个5K变阻器,中间脚接4115控制极实现模拟调光

左边控制白光,右边控制黄光
通电试机调光好用,非常亮,不错不错,
呃,实际功率怎么是20W?这也太离谱了吧,赶紧断电,没留相片,怕烧了灯珠
降低电压看看
9V电压刚刚好,两个光全开8w,符合预期值

单开白光最大5w

单开黄光最大4w

就这样吧。

网友:
加2个小耳朵难看呀。

网友A:
再加个QC3触发器和QC3快充电源,会多另一种按键式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QC3触发器和QC3快充电源,会多另一种按键式调光。

这成本可就高了,而且5V带不起来。

网友(2020-11-20):
有一种做法,磨掉ic丝印再打个自己的丝印上去

网友(2021-11-13):
这做工用料感觉不咋地

网友(2023-02-06):
你好,还记得你的好视力台灯吗?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也是这个芯片DLT8T02 ,现在触摸不灵,手直接摸1脚都不行,只能手拿金属物出品触碰才会有反应,很奇怪,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芯片坏了??现在这个芯片也不好找…………
芯片1脚的电阻是103(10k),测试只有5K了,换成10k 电阻;2脚电容换成47uf 的,触摸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2024-01-29):
这种护眼差点意思

网友(2024-06-28):
可以换dp2886,我拆了一个,类似的,用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