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多多的CY-8231全自动万用表全网首拆、测评、改9999及校准模式进入

楼主(2019-09-09):
前言:因此前购入FS8230这种所谓全自动万用表(详见 《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便对此类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连入手了好几个同类产品后初步打算完成一个全自动系列文章。《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可视作其一,之后发表的《优仪高UA8888全自动万用表全网首发详拆及简单测评》 视作其二,那此篇全自动万用表的拆解评测文章依序便视为其三。作为性价比至上主义者,一般都会选择相对便宜些的产品(主要原因还是囊中羞涩。。。)。此表就是本人于某多多自费购入的,购买后发现此表虽价格比先前购入的FS8230更便宜,虽然也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整体质量和做工还是比FS8230好一些的。俗语有云:只说不练假把式,又练又说真把式。有图才有真相,只有将它彻底拆解一探究竟并全程高清大图奉献给各位吧友,才好让各位坛友详细了解下它的具体情况以及内部做工(因文章长,图片多,流量党请慎重浏览)。

温馨提示:本帖所有内容仅是个人使用体验分享,绝非购物推荐。请坛友理性选择,不要盲目跟风!虽然价格不高,但购买要谨慎,风险需自担!!!!!!!!!!!

第一部分:开箱、包装以及附件

包装盒的正面、反面,内容图案完全相同,只有一行英文Smart Digital Multimeter(智能数字万用表)别无其他文字。

调整大小
包装盒的两个侧面和顶面,内容也几乎完全相同,同样只有一行英文Smart Digital Multimeter(智能数字万用表)。

只有包装盒侧面列出了两个型号(CY-8231N应该是内置锂电池的充电版),也没有做任何标记。

由此可见包装盒上没有任何商品的型号参数等信息,连起码的商标品牌都没有,更找不到任何生产厂家的厂名厂址联系方式,妥妥的“山寨货”和“三无产品”(某多多的市场监管部分真是有失职之嫌)。

2、开箱

打开包装盒,内部有万用表、表笔、电池、说明书和合格证(保修卡)各一个。

套有包装袋的万用表。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表的正面、反面和侧面,以及与数码之家名片的大小对比参照。

实测最长处约11.5厘米。

实测最宽处约6.5厘米。

实测最厚的地方约3.5厘米。
总体来说,除了略厚外,体积还算小巧。

后部有支架,可以倾斜一定角度使用。

实际倾斜角度大约30-40°,支架的厚度一般。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拆下的橙黄色护套和表体,

护套比较单薄,仅仅重26g。

拆下螺丝就可以将电池盖拆掉。

电池盖固定螺丝为了降低成本并没有采用嵌铜螺母设计,加上外壳材质一般,仅仅拆装几次后螺丝已经有滑丝迹象(这点与FS8230很是相似)。电池仓内也没有任何标示所用电池的标示,正负极符号都没有,真是简洁到了极点(FS8230是独立的电池仓,有电池标示)。

附带的表笔,

加上两侧插头大约长80厘米,

从外观看做工就比较粗糙,注塑毛刺很多,感觉质量比较一般。

虽表笔丝印有1000V耐压,尽量还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来验证表笔质量了。

表笔仅仅重49g,质量不用想也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附带的两节7号电池。

合格证(保修卡)是空白的。

说明书倒是有详细参数以及使用说明,就是字迹很小,估计是为了节省纸张吧。另外,说明书上没有任何生产者的信息、无从得知此表到底出自何方神圣。

不含电池的表重约121g,

包含电池的表与表笔总重,约183g,比同类的FS8230和UA8888都要少一些,真是身轻如燕。

开关上侧的红色插孔似乎是预留的Micro USB充电口(充电型CY-8231N才需要,但相同模具也就省的改了),很方便改成锂电池充电。

第二部分 简单测试

1、屏幕效果以及可视角度

长按中间的红色椭圆按钮大约2秒即可开机,瞬间抓拍到的LCD屏幕可以显示的全部显示内容。LCD液晶屏似乎是通用的,预留的显示内容很多。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开机后默认为电压\电阻自动测量模式,LCD屏幕显示“----”。此时各个角度的屏幕显示效果,除斜上方显示效果较差外,其他角度效果还可以接受。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开启LCD屏幕背光后的各个角度的显示效果,其他角度效果依然,但斜上视角的效果已经很差,基本无法看清屏幕内容,属于廉价LCD屏幕的通病。

2、各项测试

①电压测试
注:开机默认电压\电阻自动模式直接测量电压,直流电压测试采用米勒AD584廉价电压基准,室温约30℃,电源为两节7号电池。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2.5V基准测量结果为2.505V。

5V基准测量结果为5.011V。

7.5V基准测量结果为7.51V。

10V基准测量结果为10.02V。

测量MAX6341输出的4.096V基准电压时的测量结果。

测量2.5V和5V基准时存在一个字左右的翻转误差。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同样测试条件下开启LCD背光后,测量结果都会增大几个字,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让人迷惑不解。

从上面电压基准测试结果来看,直流电压档在常用的6V和60V量程的精度还是可以的,存在翻转误差,而且背光开启会影响读数稳定。

自动模式下直接测量220V交流电的显示结果,而且会同时激活T-RMS真有效值显示符号(频响应不会超过2000Hz)。

因没有交流电压测量基准,就简单与另一块表对比了下,读数倒是基本一致。

②电阻测试和通断测试
注:电阻测试采用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室温约30℃,使用两节7号电池作为电源,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在自动模式下,短接表笔显示电阻为0.1Ω,因小于50Ω自动进入通断测量模式,同时蜂鸣器长鸣(声音很响亮),红色指示灯常亮。

100Ω电阻测量结果为99.7Ω。

1KΩ电阻测量结果为0.995KΩ。

1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9.96KΩ。

10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99.7KΩ。

因为没有二极管档,测量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时会显示为电阻值,但LED是无法测量的。

由电阻档的测量结果来看,常用的600Ω-600KΩ量程精度还是不错的,最大误差不超过0.5%。
还有,此表的电阻档自动换挡顺序与FS8230相同,都是从最小量程(通断档50Ω)到最大量程(60MΩ)的顺序,测量常用(小)阻值电阻时的速度比一般型号有优势,而较大阻值的电阻测量就稍显慢了。

自动模式时按红色椭圆按钮一下即进入通断测量模式,测量10Ω电阻时的结果。通断模式测量小于50Ω电阻时蜂鸣器长鸣(声音很响亮),红色指示灯常亮。

③电流测试

自动模式下将红色表笔插入左侧A插孔不用进行任何切换即可自动进入电流测量模式,电流模式只有10A量程,标称电流最大可以测量10A(只可短时间测量),分辨率为0.001A,交直流自动识别。不过电流档的最低门槛为0.020A。也就是说最低只能显示0.020A,小于此值会变成“----”默认状态而不会有任何读数。

④电容测试
自动模式时按红色椭圆按钮两下即进入电容测量模式。

电容档分辨率为0.001nF,不过因电容档扣除底数问题,小于100pF的电容测量误差较大。

测量小于1μF容量电容时速度比较快,

最高可以测量100mF电容,不过测量大容量电容时速度比较慢,比如1500μF电容大约需要7-8s才能正常读数。
如果电容没有彻底放电而带电的话,电压高于2V即自动转为电压测量模式,虽然不用担心电容带电而将表烧毁,但也会导致电容测量失败或误差过大,所以最好还是将电容彻底放电后再测量。

3、 电阻和电压测量模式转换电压

自动模式下会根据测量电压高低自动切换电压和电阻测量,一般会有一个转换电压值,低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了,高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压测量。用可调电源逐渐降低电压,发现转换电压为0.4V(由高至低的转换电压),低于此电压即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模式。如果电压由低至高调整,一般会在0.5V左右转换为电压测量,高于此值显示为电压数值。由此可知,此表的电压测量门槛大约为0.5V左右,不要试图去测量低于这个值的电压,一定会徒劳的。

4、耗电情况,均为默认使用两节7号电池供电下测试的结果:

默认自动测量模式时电流均为1.5mA左右。

通断及电阻测量模式时电流均为3.2mA左右。

电容测量模式时电流均为2.7mA左右。

默认自动测量模式下开启LCD背光时电流为7.2mA左右。

通断测量模式下开启LCD背光时电流为9.1mA左右。

电容测量模式下开启LCD背光时电流为8.9mA左右。

通断模式下,短接表笔蜂鸣器长鸣指示灯点亮时电流约为34mA左右。

通断模式下,短接表笔蜂鸣器长鸣指示灯点亮并开启LCD屏幕背光时电流约为37mA左右。

由此可见,不开启LCD背光时的工作电流很小;开启背光后电流稍有增大,但依然不超过10mA;可蜂鸣器长鸣时的电流就激增到数十毫安,说明蜂鸣器工作电流明显偏大。

另外,针对某些型号的全自动万用表存在的关机待机电流过大以及关机后误碰按钮会导致电流持续增大的问题特意作了关机后耗电测试,如下:

长按红色椭圆按钮2秒强制关机后的待机电流不到1μA,不会对电池寿命带来什么影响。

关机后长按右上侧H/LB按钮后,待机电流会增大到17μA左右,松开后电流会归零;而关机后长按左上侧NCV按钮,待机电流没有变化。

关机后短按红色椭圆按钮(以不开机机为准)后,待机电流会增大到数百μA,松开后电流依然会归零。

由此可知,此表并不存在某些全自动表存在的关机待机电流过大以及关机后误碰按钮会导致电流变大且持续不归零的BUG,基本不会因为关机后误碰按钮而短时间内将电池耗尽。

5、电压测量时内阻

测量方法:采用与另一个已知电压档内阻(10MΩ)的万用表串联起来测量可调电源输出直流电压,将可调电源输出调节到适当值,使串联的另一块万用表电压读数为10V左右,这时待测表显示的电压数值即为电压档内阻(单位为MΩ)。

用以上方法,测得此表电压档的内阻大约为0.8MΩ左右。而同类的FS8230 电压测量模式的内阻大约为3.3MΩ左右,与之相比电压档内阻明显偏小,对某些使用场景会有不利影响。(为何不是3.3MΩ而是0.8MΩ的原因下文分析)。

书接下文

楼主:
书接上楼

第三部分:详细拆解

背面只有2个螺丝,并无卡扣,也没有防拆标签等,将螺丝拆除即可轻松打开外壳。

打开的后盖

后盖中电池仓与电路板之间采用焊接方式连接。

内部全景,电路板很小,元件也相对紧凑。
电路板丝印有板号:CY8231 20190308,下边的不太圆的64pin牛屎芯应该就是主芯片,因没有资料可查,其具体型号尚无从知晓。

不过由外围电路与元件布局大体可以看出与FS8230所用芯片应该是相同或兼容的,可以参考类似的DTM0660芯片电路图。

图中的8pin IC,24C02A,是常见的2K bit串行存储器,存储有设置和校准参数等信息。
IC旁边的三极管T2、T6 丝印均为J3,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9013,分别用作蜂鸣器(D2  LED指示灯)、LCD背光LED的驱动管。图中的红黑两线是LCD背光LED的正负极连线,线右侧的DB2是用作LCD屏幕供电升压的双二极管(丝印为C3,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双二极管1SS266)。

T1与T2、T6型号相同,其基极通过R23电阻与主芯片22脚相连,集电极通过R19与预留的D3 ( 前置照明)LED负极相连,而D3正极直接与芯片背光升压电路输出端相连,作为未启用的D3 LED驱动管。

图中的D3应该是未启用的前置照明LED,其右下侧的两根线就是连到电池仓的电源线。

三极管T7、T9 丝印为J3Y,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S8050,采用SOT23封装,作为电阻、电容、通断测量时芯片的过压保护,防止因误测高压(比如220V市电)时将主芯片击穿损坏。

D2 为电源/指示 LED,其与蜂鸣器均由主芯片17脚控制,所以才会在蜂鸣器鸣响时同步点亮;AQV259A是松下出品的耐压高达1000V的MOSFET输出光电耦合器,可以视作光隔离继电器,只要1、2脚间施加一定电压,4、6脚即可导通;AQV259旁边是PTC,作为通断、电阻、电容的输入电路起到保活作用;PTC下侧是蜂鸣器;电路板一角的6P接口应是主芯片烧录接口。
RCAL2是校准跳线,短接后再加电即可进入校准模式;旁边的R29被改为了短接线,而R29本是蜂鸣器的限流电阻,短接后虽然可以提高蜂鸣器音量,但同时会导致长鸣时工作电流过大;R30为D2 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增大其阻值可以降低D2 LED的工作电流。若想降低蜂鸣器音量以减小耗电,可以将R29短接线割断并换为50Ω左右的电阻(将R29换为33Ω电阻后,蜂鸣器长鸣时的电流就降到了15mA左右,声音虽稍有减小,但基本不影响使用,说明改造还是有价值的)。

图中的R52和R55为两个串联的5MΩ/0.25%精度的电阻,它们连通到主芯片的40脚,中间无其他元件。经分析判断两个5MΩ电阻作为电压测量的输入电阻。
而R51为900KΩ/0.25%精度的电阻,它连通到主芯片的35脚,中间无其他元件。经分析判断这个900KΩ电阻就是作为电阻、通断、电容测量时的输入电阻。
而AUTO模式下测量电压时的内阻基本就是由R52+R55和R51并联产生(主芯片的39脚和40脚测量可视为对COM短路),也就是10MΩ和900KΩ并联后的电阻,大约为826K,恰恰与实测值相符,由此可证明电路分析是正确的。而FS8230的R52阻值为5MΩ,并联后阻值就是3.3MΩ左右,所以两者存在差异。

电源滤波电容是220μF/16V的普通电解电容。而R51明显为手工焊接过的,难道是初始设计为其他规格后来因某种原因才改换成900KΩ的?
关于输入电路的详细电路分析请参见:《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中的相关部分,此处就不再复述。

玻璃封装的5A/250V保险管,作为电流档的过流保护。这点比没有保险的FS8230好了很多,不过不明白为什么10A电流档用的却是5A保险管,这个保险管如何发挥作用倒是真让人费解。

拆掉保险管的保险管座,竟然是铁质的(磁铁轻易就吸了上去,如假包换的铁质)。作为一个10A保险管座,竟然是铁质的,竟然是铁质的,竟然是铁质的!

另外,电流测量时主芯片除了设计有过流保护(保险管)外,并没有任何过压保护元件,所以千万不能把表笔插在10A插孔去测电压,尤其是220V交流电压时,否则主芯片将必坏无疑。

图中的R34、R42、R38、R28、R45等作为电压档的分压电阻,理论上它们的精度决定着电压各量程的测量精度。此表采用的是三位数字标记的贴片电阻,因为与同表其他电路所用的贴片电阻外观相同(一般电路使用的3位数标记的贴片电阻精度为5%),无法判断它们的具体精度(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是什么精度特别高的电阻)。

红色电线连接的铁片就是NCV天线哦;

R42(0.01Ω康铜丝电阻)应该是10A电流档采样电阻。

表笔插座结构简陋,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都是铁质的,使用日久会接触不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也是下了功夫!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将固定电路板的4个螺丝拆掉即可将电路板与前壳分离。

背面全貌,除了有一个红色LED外并无其他元件。
三个功能按键,电路板丝印的功能与实际有少许出入。

经实测,功能键(实际功能为准)与引脚矩阵的对应关系

                23                   24

26                                 (LED)/ NCV

VSS             H/LB         CONT/ CAP/OFF

其中(LED)为预留,应该是前置照明LED功能,短按NCV按钮可激活此功能以点亮前置照明LED。

LCD液晶屏和导电橡胶。

拆掉电路板的前壳,

前壳的中央部分可以取下,取下后即可清楚看到外壳上的换挡凸起设计,说明厂家为了降低开模成本,外壳采用的公版设计,应该有其他拨档型号使用同样的外壳。。

功能按钮采用橡胶材质,预留的红色Micro USB插口给锂电池充电改造带来方便。

三个测量插孔是可拆卸部件。

插孔塑料柱都有明显的电烙铁烫过的痕迹,应该是生产时手工补锡测量插孔导致的。这种情况真不应该出现,生产线的操作人员焊接工艺看样子应该好好的改进下了

所有零件的合影。

第四部分 免拆读写EEPROM,改9999显示、修正电容档小电容测量误差过大、进入校准模式

1.备份EEPROM数据

因为存储器数据里面有万用表的出厂校准数据和设置信息,一旦丢失或损毁就会导致万用表出现各种故障和异常。为了有备无患,应该把存储器存储数据备份下。为了省掉拆下来的麻烦,直接用烧录夹再接到CH341编程器进行读取,读出24c02存储器的内容如下: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一型号不同的表,其存储器校准数据内容也不相同。所以不可直接使用这个备份内容,否则会导致误差过大等问题。

2. 改9999显示并修正小电容测量误差过大问题

简而言之,修改9999显示需要将存储数据12H和13H改成0F 27(存储器中数据是前后倒置的,实际是270F,十进制就是9999),同时还要将换挡下限同步修改,也就是需要把14H和15H改成D4 03(实际是3D4,十进制就是980。其实改成960-998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建议离999太近,要适当保留一定误差空间,以免因为临界值误差而反复自动切换档位,所以习惯改为980)。

存储器78H和79H设定的是电容9nF档底数扣除数(电容空载显示不为0时修改此数,单位为0.001nF),此表为118H(十进制280),也就是在电容9nF档的显示结果是测量值减去280以后的;实际上测量小容量电容时读数又明显偏小,也就是说扣除数明显偏大。如果将扣除数减小就能修正小电容读数不正常(偏小)的问题了。可因为缺少小容量基准电容,无法做到精确修正,只能用其他万用表的测量结果进行简单对照修改,最后将扣除数改成了245(0F5H)后测量结果比较接近正常了,也就是需要把存储器中的78H和79H由18 01改成 F5 00。

修改完成后的存储内容如下:

成功改成9999显示。

7.5V基准可以多显示一位了。

修改后再测量小电容,读数已经正常了很多。因为缺乏小容量基准电容,无法做到精细调整。即使如此,虽然测量结果不一定十分精确,但总有些参考价值。

3. 进入校准模式

将电路板RCAL2旁边的两个通孔如图用铜丝短接,再安装电池即可进入校准模式。

安装电池后屏幕会先显示HHD2字符,估计是固件名称,此处与FS8230相同。

紧接着显示V1.02,应该是版本号。FS8230的版本号是V1.01。

之后会显示C-XX,XX为变化的16进制字符,此过程大约会持续几十秒,

片刻蜂鸣器会“滴”的响一声,屏幕自动变成一些变化的字符,此过程也会大约持续几十秒,

稍等蜂鸣器会“滴”的再响一声,屏幕变成了xx.xx mV电压测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此时按中央的红色椭圆“ CONT/ CAP/OFF”按键可以依次循环切换mV电压—V电压—电阻—电容—电流各种测量模式的校准。

此表的校准方法与我之前发的《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中的FS8230大体相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参照FS8230进行校准,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简单总结:

此表与先前入手的晨州岛FS8230同为全自动万用表,它们的主芯片采用的相同方案(估计仅仅固件版本略有差异),电路也大体相同。因为方案相同,所以两者功能参数也几乎完全一致。因此表的整体用料做工比FS8230略微强一些,比如增加了必不可少的10A电流保险管等。所以个人认为,相对于功能和质量而言,与FS8230相比较,此表的性价比显然更好一些。
另外,此类全自动万用表虽然测量方便,但因为无法测量低于0.5V的电压,而且电压测量内阻偏小,另外缺少二极管测量功能而无法点亮LED,所以更适合非专业人员偶尔测量用。对于电子维修等专业用途,还是选择一款普通的自动量程万用表更合适。

后记:因为材料众多、发帖仓促,加之水平有限,文章内容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请各位坛友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网友A:
哈哈,这个工艺,这表还能要吗

楼主:
简单总结:

此表与先前三十多元入手的晨州岛FS8230同为全自动万用表,它们的主芯片采用的相同方案(估计仅仅固件版本略有差异),电路也大体相同。因为方案相同,所以两者功能参数也几乎完全一致。因此表的整体用料做工比FS8230略微强一些,比如增加了必不可少的10A电流保险管等。所以个人认为,相对于功能和质量而言,与三十多元的FS8230相比较,此表的性价比显然更好一些。
另外,此类全自动万用表虽然测量方便,但因为无法测量低于0.5V的电压,所以更适合非专业人员偶尔测量用。对于电子维修等专业用途,还是选择一款普通的自动量程万用表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工艺,这表还能要吗

对于普通非专业人员偶尔使用来说,相比那些十几二十元的830或9205之流来说,这个表的性价比简直是爆棚。

网友B:
附带的电池不是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带的电池不是碱性电池

是的,谢谢指正,已经修改。

网友:
这货相对于同价位的渣表,确实属于渣渣中的法拉利了

网友:
几十块钱就不要说品质了,普通家用或业余使用都是绰绰有余的,写得真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很便宜的自动表

网友C:
精华3奉上!期待创作出更多优秀文章

网友:
谢谢分享,这表真丑

网友:
越来越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华3奉上!期待创作出更多优秀文章

谢谢鼓励

网友:
LZ这么一弄,这价值远超本身啦

网友:
真便宜,真详细!
有机会把那几个基准电阻换成高精度的

网友:
平时使用还是不错的,可惜找不到论坛优惠链接。

网友:
应该再加一个电感测量基本上全了。

网友:
没看见哪里有卖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普通非专业人员偶尔使用来说,相比那些十几二十元的830或9205之流来说,这个表的性价比简直是爆棚。 ...

我的山创9205用了二十年都没事,哈哈,不过这个表的确还可以了,性价比还是有的,拿来当炮灰表出门用什么的基本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