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寻找可以维修k2 k2p k3c的大神

楼主(2019-09-08):
本人有些故障机
不通电  W L口不联机  红灯不启动的
获取不了ip  丢失信号的各种故障
济南附近的可以联系我,谈谈维修价格

网友A:
修过几个同样故障(红灯,获取不了IP,手动也没有用进不去后台),有的是编程器救活,有的是换CPU搞定。编程器解决不了的,基本上CPU挂的多
量多的话可以联系我 QQ微信2613078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个同样故障(红灯,获取不了IP,手动也没有用进不去后台),有的是编程器救活,有的是换CPU搞定。编程 ...

亲  请教下,K3网口全挂,换过网变还是一样,路由器可以正常启动  是哪出问题了哦

网友B(2020-04-19):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个同样故障(红灯,获取不了IP,手动也没有用进不去后台),有的是编程器救活,有的是换CPU搞定。编程 ...

k3c一台,无聊想降级官方固件再刷别的固件,上传固件后,重启就一直红灯。

请问维修费用多少,没拆过机。太贵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3c一台,无聊想降级官方固件再刷别的固件,上传固件后,重启就一直红灯。

请问维修费用多少,没拆过机 ...

加我QQ或微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