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拼兮兮上买的电动车手机充电器4口

楼主(2019-09-08):
看到有券,再加上实在是想搞个骑电动车时给手机充电的玩意。有时真的非常需要,因为我的小米5已经3年多了,电板非常不经用。到货打开看了下,简陋的紧,那么小的变压器居然外壳是什么标着2.1a输出。整流用的是SS54,滤波电容10v100μ。数据2线直接短接,插到电动车的充电口,电压只有4.9v.

楼主:
这是插在电动车上的电压,大晚上的没来得及测输出能力怎么样,各位朋友凑合着看看吧。里面太简单了。买来也不敢用

网友A:
至少得加个散热片,要不 等炸?

网友:
不要用了吧,虽然我不懂电路,但这个用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可以的,相当不错,听说变压器黄色是正品,红色的是歪货

网友:
会不会充坏手机?

网友B:
自己就可以完全做个,用品字插头接个插座,使得,没听错就是220v插座。然后找个支持快充一般充电器,插上就可以用。我的60V电动车表示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自己有USB测试仪,起码做个1A.2A负载试验,在评论。用事实说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少得加个散热片,要不 等炸?

200V 9A的mos管,输出5V 2A绝对炸不了,4A都不在话下,当然那个SS54顶多撑得住2A。

网友:
电压低了点,改一下电压采样电阻吧,应该是R4

网友:
我买了一个吓得不敢用

网友:
这是典型的手机杀手

网友:
不大懂电路,但太简陋了,还是不用为好。手机充坏了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就可以完全做个,用品字插头接个插座,使得,没听错就是220v插座。然后找个支持快充一般充电器,插 ...

按着您的方法,把带插头的线用上,再用一个小米5的原装充电器,拼在一起搞了个。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V 9A的mos管,输出5V 2A绝对炸不了,4A都不在话下,当然那个SS54顶多撑得住2A。 ...

直接不用了,钱打了水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着您的方法,把带插头的线用上,再用一个小米5的原装充电器,拼在一起搞了个。很不错

输入电压太低,不知道小米充电器啥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开关电源管会处于连续导通,我也是在单位长时间停电用了用,不清楚对充电器的损耗与否。
我还有一个方案,可以说是完美:电动车都自带电压转换器12v 100w的,所以你可以挖空一个,按个点烟器母座,剩下的就是看淘宝做活动,买个支持QC的车充。

网友D(2021-04-25):
引用 网友B:
自己就可以完全做个,用品字插头接个插座,使得,没听错就是220v插座。然后找个支持快充一般充电器,插 ...

你这样做,有没有测充电电流怎么样?求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做,有没有测充电电流怎么样?求经验

充电电流不知道,快充充电器正常工作,奥克多qc2完美

网友:
这个会不会比DC-DC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