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TV 40X 尊享版60000AM3K07G 成功ROOT方法

楼主(2019-09-08):
暴风TV 40X 尊享版,999元,销量不小,但是自动升级后的版本不好用和开机广告,令人讨厌,网上有通过root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60000AM3K07G版本的,一直没有合适的方法ROOT。

下面就介绍一下,ROOT 的方法,我已通过这个方法成功地对两台相同配置的电视进行了ROOT。
1. 确保电脑和电视在同一个网络地址段下,我台式电脑是win8 64位的(其它操作系统应该也可以),电视是通过wifi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
2. 暴风电视进入HDMI1,快速按遥控器上的:菜单、左、右、上、下、确认键,进入电视的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中打开adbd开关。
3. 电脑上下载“奇兔刷机”软件,安装后运行。转到实用工具界面,点击adb命令行。

软件界面

软件界面

选取adb

选取adb

运行后界面如下

界面1

界面1

4.adb connect 192.168.68.31(这个是我的电视机的IP地址,实际输入大家各自的地址,如果这个也不会,请不要再试下去了)
adb root
提示要adb重新以root方式连接
再次运行
adb connect 192.168.68.31
adb root
提示已是root下的连接
adb remount
会提示remount 成功,至此已经拥有了对操作系统的写入权限。

界面2

界面2

5.为了便于复制和安装相关文件, 把su、adbdz、daemonsu、install-recovery.sh、.installed_su_daemon、
Superuser.apk、autostarts.apk 复制到C:\Program Files (x86)\奇兔刷机\AdbAdapter,见adb界面中的地址。这些文件在后面会供打包下载。
6. 在adb界面下运行以下命令(可以全部复制后粘贴到adb界面中)
adb shell mkdir /system/bin/.ext/ >nul
adb push su /system/xbin/ >nul
adb push su /system/xbin/daemonsu >nul
adb push su /system/bin/.ext/.su >nul
adb push Superuser.apk /system/app/ >nul
adb push .installed_su_daemon /system/etc/ >nul
adb push install-recovery.sh /system/etc/ >nul
adb shell chmod 644 /system/app/Superuser.apk
adb shell chmod 06755 /system/xbin/su
adb shell chmod 06755 /system/xbin/daemonsu
adb shell chmod 777 /system/bin/.ext
adb shell chmod 06755 /system/bin/.ext/.su
adb shell chmod 755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adb install RootExplorer.apk
adb install autostarts.apk

7. 运行结束后,重启电视机。
8. 打开电视机后(最好是在电视上机接一个鼠标,好操作些),通过RootExplorer或ES文件浏览器,打开/system/app/, 打开Superuser.apk,选择安装并运行,

1

1

9. 按提示更新二进制文件,选择常规方法安装。

2

2

5

5

3

3

10. 熟悉的授权申请界面出来了,接下来,按各自的想法折腾吧!

4

4

6

6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时候,刷机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刷机。

在刷机前,请一定要下载好原厂包,万一出问题,通过开机时的强制刷机,恢复过来。
40X 尊享版 AM3K07G root文件.zi ...

40X 尊享版 AM3K07G root文件.zip

网友:
支持一下,还没买过这个电视,运行流畅吗?广告多吗?

网友A:
我有老固件的资源,不过我只保留了我那个第一代暴风40X的1.0 3.0 4.0的固件

网友:
高手!赞一个。比手机稍麻烦点。

网友(2019-10-24):
学习了!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
学习了,我的暴风55b,不知道能不能root。还有就是你root之后,怎么确定精简哪些APP,不至于开不了机。

网友(2019-12-01):
还没买过这个电视,运行流畅吗?广告多吗?

网友:
说还没买这个电视的同学,千万别买了,暴风已经倒闭了

网友:
试了不行啊。。。。。。。。。。。。

网友(2019-12-31):
找来找去,试试这个方法能不能ROOT了吧

网友:
实际测试无效,重启后系统就把添加进去的文件都删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老固件的资源,不过我只保留了我那个第一代暴风40X的1.0 3.0 4.0的固件

我有一台暴风40X  给老年人用的,现在不能开机就是HDMI画面   想降级,找不到老固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暴风40X  给老年人用的,现在不能开机就是HDMI画面   想降级,找不到老固件,能分享一下吗? ...

版本号私信我,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60000AM3K07G的固件哪位前辈有,麻烦发个。自动升级后,能开机,遥控器能左右上下移动,但点啥都没反应。

网友:
60000AM3K07G的固件哪位前辈发下,自动升级后,能开机但按遥控器没反应。

网友(2020-02-06):
55x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