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骚操作修复松下EZ6902充电钻 的包胶皮

楼主(2019-09-08):
大家好我又来了

因为某些喜欢捡垃圾的原因,我有一把EZ6902充电钻,或者说是冲击钻吧,不过只有12V力量稍弱一些,拿在手里也头重脚轻的,除此之外很有松下特色,比如这个夹头就很特别,也很喜欢手的前面有防护的设计,因为使用冲击功能你得使劲往下摁,确实有伤手的风险,这台机子有大神拆过了,链接在此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55400

所以我就不演示拆机了,首先它长这样

饱经沧桑的它身上只剩零星几块胶皮了,衣不遮体太惨了

接下来要做个包胶

先把他拆开

我只需要外壳

然后用胶带遮住没有胶皮的部分,因为美纹纸没有了,就用普通的透明胶好了

掏出一瓶神器:汽车底盘胶!朋友那拿的,不要钱的东西都特别香

开喷!????????白色的????**!!怪不得不要钱,根本没人买这种吧

喷都喷了凑合用吧,撕掉遮蔽用的胶带,看着。。。。。。还算整洁吧

趁他没干把那些出气孔和螺丝孔清理一下,照片忘记拍了,这玩意儿要几个小时才可以手摸,期间会缓慢的变硬,不过到最后并不会跟石头一样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本来应该等他干了之后,清理一下喷胶的毛边的,但是我比较懒,就直接装回去了

emmmmmm,它怎么这么丑,我想我已经对白色的东西产生了心理阴影

完^_^

网友A:
喷之前应该找张废纸喷上去看看再说,白色的难看啊,还不如弄点仿碳纤维纸贴上去好看

网友B:
再喷亚光黑的自喷不就得了

网友C:
天呐!这颜色丑的不是一星半点!其实把剩余的包胶去掉就行了。本来松下的电钻包胶就特别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硬,变成一层硬壳,即使包胶不坏,手感也和直接塑料外壳差不多!其实薄的包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去掉包胶手感也不会差掉哪去,所以去掉包胶打磨一下接缝处也挺好,我的两台6931就是这么干的,挺好!一家之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之前应该找张废纸喷上去看看再说,白色的难看啊,还不如弄点仿碳纤维纸贴上去好看 ...

哈哈哈,我有想过贴纸,但是我怕尼龙料粘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喷亚光黑的自喷不就得了

喷了漆就会很硬,还是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呐!这颜色丑的不是一星半点!其实把剩余的包胶去掉就行了。本来松下的电钻包胶就特别薄,时间一长外层就 ...

我感觉包胶不薄,还可以,就是这种老款的工具胶皮老化很严重,一碰就裂了,不过确实不包也能用,反正才12v抓得住┐(´-`)┌

网友:
弄了不如没弄系列啊……

网友:
给外壳做完底盘喷涂,可以保护外壳免受路面上飞溅起来的小石子的冲击,同时加强了整体的隔音效果,电钻内部的静音效果应该会有明显提升

网友:
论坛就服你的创意

网友(2021-01-01):
这玩意冲击功能有实际作用吗?

网友:
创意无限,多了解了一种产品

网友:
这电钻骨折了?打的石膏吧

网友(2021-01-31):
这个胶皮很收启发

网友(2022-05-22):
看到一种材料,就是小朋友画胶画的一种颜料,颜色多样,经过加热烘烤后固化,表面光滑,细腻,有弹性,韧性很好,有橡胶特性,应该是修复包胶很好的材料

网友:
真不错 哈哈  不过感觉黑色的更好

网友:
白色不如黑色

网友:
这个还不如弄点包相机的蒙皮 手感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喷得好像动作片的男演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