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铁们,这个苏泊尔电水壶是山上来的么?

楼主(2019-09-08):
159大洋新买了苏泊尔电水壶,底座螺丝竟然是普通十字花的,我记得苏泊尔电水壶一般都是异型螺丝。果断拆开,老铁们帮忙看看这货啥开路?

网友:
看着不像山寨的

网友:
正品 strix温控

网友:
看做工不像山寨的,也许厂家觉得没必要用异形螺丝了,毕竟用十字的可以降低成本,另外批头的也便宜。

网友:
是正品无疑

网友:
用外国温控必须是正品

网友:
这一套温控加连接器要十多块,顶上一个半球牌开水壶的价钱。

网友:
是正品是正品

网友:
哪个山上的会用strix温控,就是国产几十块的都舍不得上这配件

网友A:
苏泊尔是正综的外国货,因为被外资100%收购了。

网友:
可能工人顺手拿了十字螺丝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泊尔是正综的外国货,因为被外资100%收购了。

看来不能买了

网友:
看着不像山里货,最多是山边上的吧,
现在很多大厂都这样,节约成本(偷工减料)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老铁

网友:
这亮晶晶不锈钢螺丝,strix温控器。。。不可能是假的,在国内也是第一梯队里靠前面的水壶。。。

网友(2020-07-07):
是正品无疑,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