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蓝精灵加装后转向灯

楼主(2019-09-08):
杰宝大王的电动自行车,型号叫蓝精灵。原车有前转向灯,但后面没有,所以呢想加装一下。求助万能的坛友,这个转向灯电压是几伏的,有电路图。不想拆机量电压,想买了拆一次机全部搞定。
看红圈里的转换器,是转12v的变压器吗?

网友A:
转换器应该是转12V的dc-dc降压模块,看下灯泡电压就知道,99.9%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器应该是转12V的dc-dc降压模块,看下灯泡电压就知道,99.9%是12V的

我也这么认为,如果灯光用48,60v的话,就不必用转换器了,直接就接了。

楼主:
还有热心人回复下吗?

网友B:
测一下前转向灯电压不就行了,后转向灯并到前面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前转向灯电压不就行了,后转向灯并到前面不行吗

并在前面就可以了,看电路图有4个转向灯,结果只装了前面2个

网友:
有可能说明书是通用的,电路不一定有预留,如果没有预留就直接并联是最方便的。

网友(2020-01-09):
应该是12V的,和前灯并联即可

网友C: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电瓶车修理师傅告诉你,那个转换器100%是12伏的,因为只有12伏的灯泡,他亮一些,比,同功率高,电压灯泡要亮一些,而且12伏灯泡好找,12伏的喇叭也比较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电瓶车修理师傅告诉你,那个转换器100%是12伏的,因为只有12伏的灯泡,他亮一些,比,同功 ...

谢谢回复777777777777

网友:
拆开实际看一下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