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帮忙这个SSD是什么原因?S4510_2T B8错误,要去保修还是做什么?

楼主(2019-09-08):
求助帮忙这个SSD是什么原因?S4510_2T B8错误,要去保修还是做什么?

网友:
联系保修啊,有保修就先联系客服,备份资料,然后保修

网友:
我有一个盘,有一次好像是电源没插好,一次性搞了5万多个CRC错误出来。

网友:
这个意思就是主控数据和闪存数据 校验不匹配 或者说无法在指定区块内找到或读出正确的数据, 可能在标准分区内出现坏块  默认执行 已使用保留分区内的可用块替换,但无法ECC此文件系统错误 并将此事件记录到S.M.A.R.T 的意思
Intel建议:安全擦除/低级格式化故障驱动器 https://www.intel.sg/content/www ... ry-and-storage.html

块在接受一次的编程操作 读取操作 写入操作 校验失败后 便会将此块标记为坏块 然后使用保留分区的可用块替换 但这并完全不代表这个块是坏的 有时是因为突然断电 非法关机等原因下 导致的故障

网友:
BUT 有些B8的含义是指 HP家的硬盘加速技术 如果你的计算机使用了此技术  那么该错误释义则会变更为 主机板的内存高速缓缓冲区到磁盘驱动器高速缓冲区 之间存在数据奇偶校验不匹配
同样表现为无法再指向路径找到或读出正确的数据  导致的文件系统错误  这可能只是SATA 线过于劣质或接触不良  或者SATA总线出了一些未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