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小白一直搞不懂sort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08):
很多地方都看到有这个sorting扫描的。银灿还有一个sorting swp这个东西。有人知道是干嘛的吗?

网友A:
主要是测试和标记坏块 综合分析Die状态   工厂里主要是指EDS工序

网友:
重工就是将以前的不良品重新加工,变成良品的意思。sorting 就是将一批物品中的不良品找出来的意思。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0848543861886025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测试和标记坏块 综合分析Die状态   工厂里主要是指EDS工序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测试和标记坏块 综合分析Die状态   工厂里主要是指EDS工序

对了,那么sorting和普通扫描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那么sorting和普通扫描有什么区别啊?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一个是直接对颗粒进行全区块检查分析统计出数据 一个是读出厂家数据和简易的快速检查
虽然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但你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一个是直接对颗粒进行全区块检查分析统计出数据 一个是读出厂家数据和简易的快速检查
...

嗯,谢谢。sorting不会对颗粒造成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sorting不会对颗粒造成影响吧。

不是完全没影响 如果颗粒本身没问题不建议用这种高级扫描方式
而且有时候反而扫完出事了 因为它不仅是进行扫描还会对区块进行序列整定
更多的是用于对DIE的综合分析如 分级 性能状况 故障判定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完全没影响 如果颗粒本身没问题不建议用这种高级扫描方式
而且有时候反而扫完出事了 因为它不仅是进 ...

看来64g slc正片不需要这个啊233那你知道is903量产工具怎么设置ecc吗?ecc不设置默认是怎么样啊?真搞不懂is903的量产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64g slc正片不需要这个啊233那你知道is903量产工具怎么设置ecc吗?ecc不设置默认是怎么样啊?真搞不 ...

这玩意要看版本的 有些版本不支持的  U盘之家网站上好像有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64g slc正片不需要这个啊233那你知道is903量产工具怎么设置ecc吗?ecc不设置默认是怎么样啊?真搞不 ...

扫不扫看你自己  我还以为你用的是DIE测试工具 我说怎么还有swp这种参数 原来是量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要看版本的 有些版本不支持的  U盘之家网站上好像有教程

我的是v123版本。选择的地方是灰的。教程我看过,没用。你知道啥有用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不扫看你自己  我还以为你用的是DIE测试工具 我说怎么还有swp这种参数 原来是量产软件  ...

是量产工具啊。我不知道这个工具默认ecc是不开还是一个确定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量产工具啊。我不知道这个工具默认ecc是不开还是一个确定的值

不手动指定的话用的就是读出来的值 或者说厂家预设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手动指定的话用的就是读出来的值 或者说厂家预设的值

谢谢,我找到可以修改ecc的版本了。是1.26固件版本。

网友:
我个人是认为 一般量产简单几步就能成功的 很多高级功能是给大佬玩开发用的 我这种小白级别的用不到  而且数据手册里大部分也都是介绍常用项而已 因为大佬根本不用看 小白看了也看不明白
GOOD luck

网友(2020-07-04):
不知道为什么sort出这种结果
还有那个ecc设定是在多少比特的范围内出现多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