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种焊锡丝的焊点

楼主(2019-09-08):
正好买了1一卷金虎63/37的焊锡丝,送了两个小卷锡丝,和手上的不知道真假的千住3%银锡丝做了下对比,焊了几个轴,差距好大。用黄花907千住的250度就能很好的焊接,金虎的要到350度,送的垃圾要380。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千住的这个像真的么,最亮的焊点就是

楼主:
左边两个是金虎和送的,右边两个是千住和金虎

网友:
大品牌友邦国标锡好用

网友:
友邦无铅的好像270度就能溶了

网友:
67%的焊锡丝配好点的焊膏温度低焊点亮,含铅含锡,97%的焊锡丝需要更高的温度无铅锡,说实话焊点并不像67%那样的亮而是雾面带雪花状,因为我有4斤半这种响锡,铅非常高的那温度就更高了更不容易融化了,颜色还发暗灰色

网友:
说到底就是锡的含量问题,锡比铅贵的多。锡含量不达标熔点就高。

网友:
金虎的假货多,过去图便宜买了2大卷,奶奶的,焊点发乌,碰上大焊点全是焊渣,正规焊锡就是温度不够也不会出渣子啊,全扔了。

网友A:
白猴焊锡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猴焊锡飘过

个旧产,以后买点试试

网友:
我的是1磅的,还有银锡,用936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