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XBMC播放卡画面

楼主(2019-09-08):
优酷K1盒子安装XBMC,刚开始安装播放正常,再次开机,启动后播放正常,但是画面卡在第一贞画面,重新安装XBMC或其它版本的,也是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wechat_upload15679559065d751bc2ae798

网友A:
换别的片源也卡吗?清理一下缓存垃圾这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别的片源也卡吗?清理一下缓存垃圾这些试试。

不行,只要是播放视频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