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电源给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9-09-08):
普通带稳压的 小型54V 1-2A开关电源(比如POE交换机外置电源),在不考虑充欠压不满的情况下,可否给电单车锂电池组充电,当超过电源的限流值时是不是会限流降压而不是短路保护没输出

网友:
可以充,只是充不满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干,很可能反向击穿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干,很可能反向击穿电源。

为什么会反向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反向击穿

电池本身就是带电,如果电源是不通电,不是反向给电源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本身就是带电,如果电源是不通电,不是反向给电源充电??

正负极没接反是不会有问题的,接反必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