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PVC管剪刀,根本停不下来!

楼主(2019-09-09):
一、前言

网上有个笑话,就说捡到一个鼠标垫,然后想配台电脑;前些三研究工具就发现了PVC管剪刀,想以前在家里请人上门改装水管2天求不来人就自己动手了,如下图

一台家用洗衣机,一台999元买的mini洗衣机,有加温功能,专门给孩子洗衣服的,想弄两个水龙头,求不来人就自己整了,当时用小钢锯煞的,有沫沫,发现这种PVC管剪刀剪出来光滑,才不到10块钱神器啊

当时弄那两个水龙头光漏水,缠那生料带让人崩溃,不过前些天在网上发现有硅胶垫片,说取代生料袋,花10块钱弄了50个包邮到家,现在管剪有了,防漏水的硅胶垫也有了,就差一个小活来试试手了

二、电热水龙头

这东西安在厨房里,冬天洗碗不怕冷,坏了一个等不及返修就买了个新的,旧的就扔在厨房,记得什么时候岳母说过让我给她安一个这东西,我说这需要有自来水才行,当时那边村里没通自来水这个事就作罢,今天下午去的时候发现厦子底下有自来水了,如下图

这是将厦子一角隔开的一小间,外面是自来水的开关,突然灵机一动,这不是有活试工具了吗,于是我说下次来的时候帮你整好水管及那个电热水龙头。
果然是有了个工具就想马上试试火力,这间小屋往左是较大的厦子间,在这个地方的墙根底下建水盆,然后将水引入,安上电热水龙头,初步感觉此事非常简单,于是晚上回家赶紧规划

三、水管改装示意图

根据图片构思,采购清单如下:

PVC给水胶……1罐
4分管……7米
4分管帽……1个
水盆下水软管……1个
4分外丝直接……1个
给水软管……1个
4分管球阀……2个
4分管水龙头……1个
4分管硅胶垫片……1个
U形管道固定夹……5个
内螺丝三通……1个
平三通……2个
90度弯头……1个

准备工具及配件如下:

PVC管剪刀
5米卷尺
重型电锤
方柄20×500mm钻头
6mm方柄钻头及自攻丝与胀塞

然后待我岳父买来不锈钢盆与建好支架,我就可以拿返修回来的加热水龙头及以上物件来进行安装了

四、等待安装中……

这几天光寻思干点活试试工具了,有点不正经干了,这几天先准备下物料,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活,一准备清单还挺长,要是不对照着,可能真还掉下啥,来回跑趟趟,等过几星期有空再去的时候安完了再来更新贴子

补充下,那个画示意图的软件用的是"亿图图示",非常简单,大家有精力的自行研究……不知道有没有专门设计水管系统的专业模拟软件,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五、网上购件

没用PPR是觉得这个施工麻烦,网上说时间长了PVC释放有毒物质,也有说PVC不纯对有毒,看制作过程加没加什么料来忘了,所以我选择了"联塑"这个品牌,一次购物,小件分别多购了很多,如下

文字版清单如下:

快接洗衣机龙头……1个
洗衣机龙头……4个

1米管……7根
给水胶……1瓶
4分球阀……6个
6分球阀……2个
管帽……10个
管塞……10个
管夹……30个
25×20转接……2个

直通……12个
外丝直通……3个
内丝直通……3个

弯头……6个
内丝弯头……4个

平三通……6个
内丝三通……4个

----------------------------

又买了一把管剪,是因为之前那个有特氟龙涂层的掉黑沫沫,感觉这剪出来的管子能用吗,如下图新的就这样,简直就是rubbish

卖家说是特氟龙涂层导致的,不管什么原因导致就是产品不行!所以二次购买要选不锈钢的,所以选了上匠的一款,这把准备扔了

实践方面因为要抽时间去,还得等我内弟把电锤送过来,还得等那边将不锈钢盆弄好,这样数天下去可能这个贴子也无法更新了,如果完工,我就直接在回复中放图吧

补充内容 (2019-9-11 08:46):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制作水管流程图的教程视频补充上: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7314570/

网友:
中国好女婿

网友A:
有剪刀,没看到热熔器,能干活吗

网友:
我自己刚改过一个,原来是镀锌管的,改完后,水明显大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剪刀,没看到热熔器,能干活吗

用PVC,不秀PPR,不需要热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剪刀,没看到热熔器,能干活吗

能干能干,有专门的ppr快接口,不需要热容,家用的市政水压没问题。缺点,和热融的快接口比起来又粗又大。

网友B:
软件里面水笼头的符号在哪?怎么简单的画出你的结构图?我在软件里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你这些符号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面水笼头的符号在哪?怎么简单的画出你的结构图?我在软件里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你这些符号在哪 ...

符号那一栏直接搜索  龙头,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面水笼头的符号在哪?怎么简单的画出你的结构图?我在软件里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你这些符号在哪 ...

建一个空白文档,主要是左侧符号栏,选择一些添加到当前,把里面的图片直接拖进来,调方向与大小就行,我最后一张图,左侧有符号的标题名字,就在这里面找的,再简单的软件也需要花点时间摸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面水笼头的符号在哪?怎么简单的画出你的结构图?我在软件里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你这些符号在哪 ...

我新做了个 操作视频,在文章末尾补充中放链接了,可以看看

网友:
中国男人就是猛,十八搬硬功夫样样行。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正准备整改水管,小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PPR没你想象的那么邪乎

网友:
用PVC,不需要热熔

楼主:
事实证明那个什么绿色的堵头是不行的,用它的前提是本通里面有卡头,好像PPR管有而这个PVC的没有,所以最终还是用的1寸的硅胶垫圈,套在4分水龙头的外丝上,轻松拧上,一点不漏搞定的所以大家用于室内的话,还是买这种硅胶垫圈好

一包50个1寸的,大约是13元左右包邮到家,淘宝有卖

网友:
看了一下淘宝,这种代替生料带的垫圈有好多种,绿色、桔色的,不锈钢、黄铜的,单硅胶圈和双硅胶圈的,有研究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那个什么绿色的堵头是不行的,用它的前提是本通里面有卡头,好像PPR管有而这个PVC的没有,所以 ...

绿色这个会漏,我也用过,没用的东西,还是得用生料带可靠

楼主:
这次终结贴子,通过实战安水管总结了一些平时想不到的经验

一、关于管刀(管剪)的选择

锐尔买的这个便宜货基本确定是垃圾,原因有二:

1、因为涂层掉色,如果掉在水管里面还得往外扣?
2、卖家称剪刀为快剪只适合剪1mm壁厚?也就是说只能剪电线PVC管,而不能剪PVC水管,因为水管壁厚2mm,我们来看下比较图

左侧是4分管(后面跟了个直接所以感觉怪怪的),壁厚2mm,而右侧是6分电线管,壁厚只有1mm,也就是锐尔那个只能剪电线管,相信大家买这种剪刀奔着通用来的就是水管与电线管全能剪,如果强行剪有什么后果呢?

刀尖歪断了,这还是剪1mm壁厚的电线管,剪了三次就这样了?要是剪更厚的自来水管是什么后果,所以锐尔这个坑千万别碰!!!

所以又买了上匠这把,图它个不锈刚不掉漆吧,而且剪2mm壁厚的自来水管完全没有问题,在购买这个管刀没到货的情况下,还是不太放心,又购买了大鲸刀片如下图

将大鲸的刀片安在了锐尔的工具上,经过实战,发现这个大鲸的刀片挺好,但是,如果已经买了上匠的管刀,则不必单买大鲸刀片,因为上匠的也挺好,而且还送一个备用刀片,不知道用到猴年马月了,所以没有必要再浪费钱弄大鲸刀片了,这个大鲸刀片只适用于只有一把垃圾管刀,而且刀片坏了的情况下,买来更换!

二、管刀的使用技巧

上匠与锐匠都是交了广告费排在前一二位的,为啥一开始我没选择上匠呢?因为有差评说刀把断了或者说剪管子管子完全扁了并没有多么锋利,所以选择了锐尔,这才发现锐尔这个刀片有多么垃圾!这就要说说操作技巧了,如果将管子放入直接硬剪,也是可以剪开的,如果轻微旋转一下,让中间刀尖插入管子再直接剪就更轻松了这样不会弄断把手,如果全旋转着剪那更省力了

三、PVC胶怎么涂?

按说涂个胶怎么还要讲究一下?个人觉得有必要说说,大家可以先百度一下,PVC给水胶对人体是否有害?答案是100%有害,那么如果在涂胶的时候操作不当,就会让这个胶与自来水大面积接触而有害,可能很多网友是这样涂的

接头内部涂上(或涂上薄的一层,或涂上厚厚的一层)然后在接件外面再涂上一层(或厚厚一层),然后将两者连接!如果是这样就错了,如下图

看里面是什么?没错就是PVC胶!如果在接件内壁上涂胶,再将管接件挤入,100%形成上图这种东西,类似于生料带的东西,加以时间这个东西会很硬,不知道压力自来水来了这个东西会不会断,这就是PVC胶,这个东西大面积接触水,大家说有没有害?这就是上面说错的原因

上图是我写文章前特地为文章制作的一个素材,另一面是管壁内没摸胶,而接件外壁摸的胶如下图

这样的涂胶方式,接完后,内壁就完全没有白色的溢出物(大家看到的是另一侧的溢出物)这一侧是没有的,如果不摸胶干接,两者是非常紧的,如果在接管外壁涂上胶,则两者很容易插入也不会形成白色溢出物,感觉水质是安全的,这个问题是在接错阀门方向,剪下来之后发现的所有连接处全这东西都快堵住水管了,因为我看别人接管的时候在内壁摸一点,到自己干活了就多涂一些吧,结果剪开后发现了这东西,经过研究,还是内壁不涂胶是最正确的方式,因为外管挤入,只会将外管壁上的胶往外挤而不会挤到内部

四、成品图

图片黑的是厦子的里间,明亮的是外间,一个墙里,一个墙外

PVC材料全是买的联塑的(品牌中还造PVC的好像只有它了,别的都卖PPR了),与原图纸方案差不多,只是第二个球阀的位置改在了外间屋这里单独控制龙头与给水管(供电热水龙头的,因为岳父还没有买来不锈钢盆架,所以先这样把我的活干完了)

实际消耗了(以下全是4分管相关,不再打4分这两字):

PVC管……不到5米
直接……1个
弯头……1个
平三通……2个
球阀……2个
管帽……1个
内丝三通……1个
水龙头……1个
外丝直接……1个
U形管夹……5个

所用工具:
20V锂电锤,固定管夹的时候往墙上打眼用,但这个墙不行固定螺丝不紧,6mm洞+8mm胀塞+8mm自攻丝都固定不住,主要是上下方向用住力就行
管刀,上匠的一把
十字花螺丝刀,就这三东西

五、关于如何让水龙头不漏水?

因为PVC管接件内部都没有卡头,网上的免生料带的东西只适合用于有卡头的PPR相关,PVC的用不了
在上文我提到了用1寸垫圈(外圈直径30mm,内圈直径20mm,厚3mm)套在龙头外丝上,但事实上联塑水龙头这个外丝后面的集成法兰太小了,它只有很小圈的一部分压住了1寸垫圈,结果就是不能用力,一用力垫圈就变形了,不用力感觉又不紧,这怎么办呢?需要一个垫子!

M20×30×0.5mm规格的薄平垫,将这个东西先套在龙头的外丝上,再套入1寸的硅胶垫圈,这样就可以完美的接好水龙头不漏水了,昨天晚上下单的,不要说生料带,那玩意儿我自家阳台的两个龙头缠了多少次都漏水真的要放弃了,还是这东西,1寸垫圈+M20×30×0.5的不锈钢垫圈+4寸水龙头的组合完美且快速

六、安全意识

那个管刀刀片,非常的锋利,建议剪完一次管子,马上将刀子合拢后端固定,我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刀子就扔在地上,被一片卫生纸盖住了,当我摸卫生纸去擦管子的时候,一下子捏在管刀的发尖上了,也没感觉怎么用力,手就破了

所以不管干什么活,干多么小的活,完全永远是第一位(干这么个小活还把手弄破,丢人了!)

网友:
如何让水龙头不漏水,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pvc管剪还是要买大牌,不然用不住,切口质量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