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BB5刹车器拆修

楼主(2019-09-09):
美丽达公爵650的BB5刹车器坏了,不回弹了,估计应该是里边的复位弹簧断了,准备卸开看看吧,发现固定螺丝是特殊的防拆螺丝,咱没有呀,怎么办呢,请出美耐特小电磨,一会弄了个十字沟,弄个十字是想用十字头改锥拧下呢,结果发现沟太窄十字改锥不好用,最后还是平头改锥拧下了。拧开发现复位簧真的是断了,找不到这样的簧,想用个小套管焊接上,发现强度不够,心烦,扔那里好多天没管它(跟车店老板关系好,弄了个同型号备用的)。
在找别的元件时,突然发现一个一号电池座上的大弹簧,觉得可以改造,就下手了,手工强行改变了电池弹簧形态,原来是锥形的,现在是柱形,虽然手工做的不太圆,试了试还可以,有空换上试试。

TB上有买,专用工具加弹簧,邮费伤不起。

这是已经开好的,比划着让大家看得明白

不开沟没工具卸不下的

左边是改造的,右边是原装断裂的簧

装好看看整体的样子

不知道这个簧能用多久。

谢谢欣赏!~

网友:
电池那个是压簧,BB5那个是扭簧,工艺本身就有不同,再加上电池那个弹簧因为用途的问题,热处理可能比较马虎,恐怕用不久。

网友:
喜欢油碟多一点。

网友(2019-10-18):
螺丝直接换内六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