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找到新问题更新了)难道我无厘头地就修好了这个苏泊尔IH电磁电饭煲?

楼主(2019-09-09):
昨天和几个老街坊在楼下吹牛P,这时另一个邻居买菜经过,说电饭煲坏了帮忙看看,说完就上楼把电饭煲拿了下来给我,然后买菜去了,也没说啥问题。我一看,是个IH电磁电饭煲,知道原理和电磁炉差不多的,就寻思着自己回家试试什么问题吧。回到家连上一个带功率显示的插座试了试机,看到功率在不停地高低跳动,最高能到1100多W,最低200W,于是就凭着修电磁炉的经验觉得此电饭煲故障是“间歇加热”。心想间歇加热无非就是电流检测那一路有问题,要么是可调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了,要么是这一路上其它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了,所以稀哩哗啦的把主板拆出来,找了一圈没有可调电阻,于是从另一边来找找看哪一路是电流检测的,先找到康铜丝,然后顺着康铜丝一直跑线路跑到LM339,把这一路上的贴片电阻都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阻值变大的,于是又把主板翻过来,找大个的色环电阻,一个个测一遍,还是没有问题,然后索性把主板上所有电阻都查一遍,都没问题,最后在台灯下把主板细细看了一遍,发现康铜丝有虚焊,以为找到问题所在了,补焊了一遍,装回去试机。一开机还是间歇加热,没办法了,百度,发现原来这种电饭煲一开始就是间歇加热的,相当于小火把水加热成温温的,让米吸水,经过好几段加热程序,最后才大火把水烧干。回来电饭煲前再用水试了一次,是和百度上说的一样,这么说这电饭煲没问题啊!难道是煮不熟饭?又洗了一杯米放进去煮,20多分钟后煮好了,揭开锅看了看,煮的饭很好啊!这下迷茫了,到底是我补焊康铜丝把它修好了还是原来就没坏?又或者是还有别的问题?

楼主:
又发现新问题了:
今晚没碰见电饭煲的主人,无法问他具体是什么故障。回到家又用"蒸煮"功能烧水试试看还有没有问题,烧了半小时听到电饭煲在毫无规律地BBBB乱叫,赶紧跑过去看,指示灯没有变化,还在正常烧水,就是偶尔BB几下,好像是摁键时的声音。于是我取消烧水,这时指示灯在"预约"和"定时"两个功能之间跳来跳去,同时就伴随着BB叫,找到问题了,应该就是"预约/定时"那个按键坏了。把按键拆下,用万用表测试,把烙铁靠近开关时,阻值就会下降,万用表指针左右摆动,(这就是我喜欢用指针表的原因,在某些时候它表现非常直观),但是这开关是个中2脚的开关,我只备有4脚的,怎么办?索性先不装开关,把板装回去试机,煮了一小时水,没再出现问题了,我想明天可以交货了,"预约/定时"功能应该很少用吧?这开关倒不贵,100个才一块多,可是要运费呀!下次买其它元件时再一起买,到时再叫他拿过来换。
wechat_upload15680460625d767bee10983
wechat_upload15680460635d767bef3e267
wechat_upload15680460645d767bf034aef
wechat_upload15680460655d767bf110309
wechat_upload15680460665d767bf2066b2
wechat_upload15680493965d7688f447062

网友A:
把机子洗一洗。然后装好。

收费10000块。收队。

网友B:
既然有裂纹,估计就是虚焊的问题吧

网友C:
康铜丝的确有虚焊了。

网友D: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多问一句有啥症状~~~

网友E:
也许是邻居试探你呢,看看你技术如何,没毛病让你修,看你收费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多问一句有啥症状~~~

这句就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机子洗一洗。然后装好。

收费10000块。收队。

不收费的,我这水平,修东西靠猜的,怎么好意思收费!再说了,收费怎么显得咱们电子爱好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裂纹,估计就是虚焊的问题吧

今天下班碰见他还是得问问他具体问题是什么,免得到时候拿回去又不行,在街坊邻居中落得"技术不咋的!"的口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铜丝的确有虚焊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多问一句有啥症状~~~

我没有他电话或微信,只知道他住哪一栋楼,具体住几楼都不知道,今天晚上看看散步时能不能碰见他问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邻居试探你呢,看看你技术如何,没毛病让你修,看你收费不。 ...

试探拿个电蚊拍试探算了,不必拿这么贵的电饭煲吧,万一真给我整坏了不是亏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句就是真理!

的确啊,这次大意了,以为自己很牛P,哈哈!吸取教训了,下次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啊,这次大意了,以为自己很牛P,哈哈!吸取教训了,下次一定要问清楚。 ...

看楼主的故障分析很清晰,楼主的功底扎实,确实是有点牛B,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收费的,我这水平,修东西靠猜的,怎么好意思收费!再说了,收费怎么显得咱们电子爱好者高尚的道德情操 ...

中国老司机。好坛友。杰出青年。五一劳动奖章不给你,给谁。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且有耐性。佩服多多!

网友:
这种开关一两块钱包邮的挺多的,不需要运费,买的时候注意高度最好要一致: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9&ns=1&abbucket=17

网友:
开关可以拆开来清洗啊,清洗后装回去,塑料柱点一点AB胶就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