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ANSUI mc-1301u组合音响vfd不显示了拆开看下

楼主(2019-09-09):
非常mini,

山水牌子,典型山火

接口很简单,只有通州跟光纤

2个机器之间用排线链接,不多见

这是功放

看见一个大圆圈,几百本定了是环牛

还是5.1输出的

打开上盖

功率管绑在一个小散热片上,用的是风扇风冷

tda7264

电源部分

这边也有管子

这个是tda7265

上面主机,

卸下dd,一堆乱线,头大

凌阳主控,够低成本

开仓电机

调频收音头

一堆的电容啊,是音频小信号处理

者几个端子都没有地方固定

仓们感应器

装饰灯

dd机芯,够简易

前显示面板

故障vfd不显示,手先检查供电,没有问题,端子拔插一遍,装机ok,应该是信号线长时间接触不良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此山水非彼山水吧!

网友:
又是山水,牌子不是被山寨收购了么

网友A:
比我那个好,我有个MC-1300V是VCD版本的,功放是2.0的,前两天被我卖掉了

网友:
广东山水,就跟广东胜利一样的山寨,反倒是它的配套音箱做的比主机好点

网友:
还以为高压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那个好,我有个MC-1300V是VCD版本的,功放是2.0的,前两天被我卖掉了

基本上一样的,我拆的这个应该做了一下升级

网友:
这机器看起来好可爱啊。

网友B:
这货应该是我98年刚参加工作时想入手过的,结果没米,没得,现在听说是山里的,突然有种庆幸的感觉,虽然后来买了大法的货,一只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鸡鸡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像是 中国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应该是我98年刚参加工作时想入手过的,结果没米,没得,现在听说是山里的,突然有种庆幸的感觉,虽然后 ...

这个就是山火,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网友C:
用了这个头的环牛,也算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这个头的环牛,也算良心了。。。

嗯,模拟功放的话,还是用环牛比较好,数字的话,就搞个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嘛,用料不算太吝啬

网友:
原来是塑料壳的啊。唉。。

网友D(2019-10-19):
楼主能帮我看看这块板子上的小圆柱晶振频率和连接的具体芯片吗?我的1321d有不稳定的问题,故障不好定位,只能替换试试看了,但我的字迹看不清。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帮我看看这块板子上的小圆柱晶振频率和连接的具体芯片吗?我的1321d有不稳定的问题,故障不好定位, ...

这机器的通病,待机时钟控制电路故障,查待机电路32.768KHZ晶振,就是功放板上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圆筒晶振,打了胶的,我也是这个故障,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1-01-26):
我的不开机,按开机键功放灯亮,但是主机无反应也是vfd不显示,查了半天查到后面的三星主控芯片上3p9228azz-qz88上面,没有示波器,不好查询。晶振上面有电压,两只脚也有压差,应该起振了。头大!

网友(2021-10-08):
所谓国产山水,品质离人家日本的还差得远啊。。。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