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俩车,太懒,需要小修整

楼主(2019-09-09):
(图片)

网友:
最近去没去收个什么功放或者音箱什么的?

网友:
挺新净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老车,车架结实厚重
XTC800是出了名的易拉罐

网友(2019-11-06):
这2辆车不错啊

网友A:
十六哥,这车前叉生锈后你怎么处理?还有就是前叉减震漏油只换油封可以解决?还有注油量是多少M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六哥,这车前叉生锈后你怎么处理?还有就是前叉减震漏油只换油封可以解决?还有注油量是多少ML啊? ...

这种叉子里就一根弹簧加阻尼胶棒,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