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下电导率仪输入板子,探索一下原理

楼主(2019-09-09):
电导率仪,准备拆了,争取研究一下原理,可是我就不擅长看走线,看的头晕
算了测一下这个主要运放的输出波形,大致分析一下吧

运放是这个lf444,4运放

实物,没用,宰了卖肉

1脚波形

接近5K的频率,输出的是正负方波,我原本以为是正弦波呢
可是看电路不像

6脚波形,这是三角波,可能是6脚这组放大器产生的波形
它是波形发生器

7脚波形,比1脚幅度稍大,也可能是一样的,频率基本一样
这是一个缓冲器,还是测量比较单元呢?

8脚输出就是直流了

14脚输出,这个应该是最终输出,短接测量端则输出电压-3v

未短接测量端时,输出电压-0.6v

只是看出了测量端电阻,对输出端的影响,至于
测量公式不得而知,输出端就是接一个200mv的表头了

网友:
我也有个古董电导率仪

网友:
原理是什么

楼主:
哈哈,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A:
管座拆下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座拆下来备用

这东西又不值钱!

网友:
LF444,比较老的4运放了,类似现在的TL084
电导率仪是测物体导电能力的设备,和电阻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之所以会有一个振荡器,是因为测电导通常都是液体介质,为了防止电解,就用交流信号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