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紫光照明固态微型强光防爆电筒

楼主(2019-09-09):
前段时间同事捡了一个电筒拿来叫我给找个充电器,这个防爆电筒质量还是不错的。首先给拆开看看。

铭牌

聚光杯

底部充电口

把电池拆出来

又是厂家定制的恶心电池,电池中间为负极,外圈为正极。

电池两端都有一个PCB板作为电极,有一段里面还有一个保护板。这个电池比正常18650电池直径小一点,长短差不多。

尾部触点

灯珠端触点

拆下聚光杯

灯珠应该是1W的

灯珠及其驱动

直接接上灯珠灯珠不亮,必须用负极对外壳触发,一共有4个档位,高亮,低亮,闪光,关闭。

高亮

低亮度

充电口

用透明胶带把电池复原

用一个3.5mm公头做个专用充电头,中间为负极,外边为正。

插上正常充电。

网友:
用一个3.5mm公头做个专用充电头,中间为负极,外边为正。
这和一般插头正负接法正好相反,够奇葩的。

网友:
外壳散热好,换个3W的灯珠亮度就好很多。定制的电池以及接口反接这都是品牌的常用陷阱,不小心就冒烟了

网友:
最好改成通用

网友:
謝謝分享 看看怎么个固态。。。。。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就是电流有点小

网友:
这种电池不管极性,节约时间,塞进去就能用

网友:
灯珠可是q5,3w以上的能力,却被限制在了1w,等牙膏~

网友:
设计比较特别的手电,电池的电极正负同心环,充电口极性相反。灯珠的功率厂家很保守。

网友:
电筒充电部分貌似二极管降压,保护板过压保护截止充电。愿意的话,短接降压二极管,外接4.2V锂电池充电器直连充电。

网友:
看用料不错诶,求包邮。

网友:
使用的挺狠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是10安输出的?够强大。。。。

网友:
看来使用频率很高啊!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不错,可惜不通用啊!

网友:
别的不说,实心仓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