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台笔记本显示器怎么修

楼主(2019-09-09):
单位收拾仓库发现了一台老陈货笔记本,竟然还能开机,但是显示器是这样子的,三条竖纹,想着能修下当上网本用。但是从未修过显示器,希望各位老师给个维修思路。感谢

楼主:
是那种4:3的显示器,目测15寸的

网友:
液晶屏竖线一般没法修,将就着用吧。
非要修,找个T形烙铁头,垫上导热胶,把液晶屏FPC排线烫一烫,也许能修好。

网友:
还是将就着用下算了,这种故障好像很难搞,听人家说。

网友:
换显示器的内部排线

排线问题

网友:
要么将就要么扔掉!!!

网友:
看样子是老联想昭阳系列

网友:
横线也好竖线也好,基本就是凑合用了,这玩意修的价格够买个好的了!折腾也不是这么折腾的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鲁大师看了下,CPU 是赛扬1.3,内存是DDR333 512*2的,硬盘是40G 4200转的,网上淘个硬盘7200转100G的37元,ddr333 1G的12元,折腾下,屏幕就这样吧,要不就外接个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鲁大师看了下,CPU 是赛扬1.3,内存是DDR333 512*2的,硬盘是40G 4200转的,网上淘个硬盘7 ...

屏幕50包邮出

网友:
垂直竖线,很大的可能性是显示器坏点,这是硬伤,无修。试拆机检查一下显示器的排线插座、插头,看是不是有锈蚀的地方,如果没有问题,而且只是两条竖线,就凑合着用吧。

楼主:
用外接显示器解决啦

网友:
关键是拆装麻烦。

网友:
凑活用吧,换个固态也比修这个屏幕合算~

网友:
这种单根的,是显示屏的那个边上排线的芯片某个输出脚出问题了,没有专用设备修不了。这种芯片引脚之间的间距比头发还细的。

网友:
应该是lcd坏了,凑合能用得了。

网友:
一般这种线不好搞的,
老电脑了要么换屏,要么就这么用吧。
做个旁路由,发挥下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