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一个康图充电桶装水抽水器

楼主(2019-09-09):
同事拿来一个充电桶装水抽水器叫帮忙拆开洗一下,她拿来抽自酿的葡萄酒,结果被底下的酒渣堵住了。里面蛮简单的,不过真是第一次看到。

没有牌子,估计有点山寨

看电路板还是有牌子的啊,做工还不错

原理估计是往复式的气动隔膜泵

电机中轴本来就是有点歪的,开始我还想掰正

电池18650,真是没任何标识了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的东西真是又便宜又好

网友A:
维修结果是哪里堵住了?
如果你把轴扳正可能就杯具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结果是哪里堵住了?
如果你把轴扳正可能就杯具了,呵呵

就是薄膜上,还有一点痕迹呢
越修越坏,要被人打了哈哈

网友:
内部做工挺好 电路板挺有料啊。

网友:
优惠购里在推荐呢,当时想去买的,后来想想实在是没什么用,我也不可能去装山泉水,虽然离我家5公里外有直接可饮用的山泉,懒就一个字啊,每天接水的人非常多,应该是来自大山岩层里面的水,常年不盈不枯,流量稳定,取之不竭

网友B(2021-05-14):
这个电路和你的差不多,现在情况下按下按钮电机不转,松手下转一下就停,右边两个电容是自己叠起来焊上去的,能充电。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2025-04-11):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和你的差不多,现在情况下按下按钮电机不转,松手下转一下就停,右边两个电容是自己叠起来焊上去的 ...

换按键可以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