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云和微云,哪家云盘好些?

楼主(2019-09-09):
因为某些原因,原来的NAS计划有变,在购置NAS之前,先用云盘过渡一下,现在微云超级会员和百度超级会员两者之间选一个,价格方面微云打折狠些,功能不知道哪一家更强些。个人有点倾向微云。

网友:
不懂,但是百度云的程序据说在硬盘写大量不明数据

网友A:
nas还用买?自己用低功平台做一个就行了,想什么系统都行,用着还方便性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s还用买?自己用低功平台做一个就行了,想什么系统都行,用着还方便性能还好 ...

我也这么和人说,不过很多人都不太懂,甚至系统都不会装,我自己就是2003的系统做的,电脑手机都能用,很方便,不会用的人就没办法了,只能买现成的

网友B:
百度现在普通用户下载好像提速了,对于免费的云盘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想不通为啥有人愿意花钱买这栋存储东西。百度云传上去容易,下载回来的话不付钱就不超过10K,太卑鄙了。我前年开始就用openwrt系统自己搭建,什么下载,电话sip路由,smb共享都不在话下,因为家里都百兆光纤有外网地址的话随时随地随便能联网设备都可以访问。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我选微云,方便一点

网友:
真的搞个有公网Ip 的自己组建Nas都比网盘好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我选微云,方便一点

谢谢你的建议。我考虑也是微云方便些,尤其是跟其他家长微信分享和保存文件时,方便性尤其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现在普通用户下载好像提速了,对于免费的云盘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百度云我免费空间就有3T多,下载我用第三方工具,不用它的客户端,速度飞快(可能比会员还快)

楼主:
多谢建议我NAS的各位大神,NAS已经选好群晖4盘位的,目前暂时缓一缓吧。自己做系统搭建就放弃吧,水平不够+精力不足。微云超级会员6T一年208元,够用了。
自从戒烟后,觉得省下的烟钱可以放肆去买很多毫无必要的东西。。。

网友D:
百度云客户端好慢,用的什么第三方工具,推荐一下给个链接。

网友:
搭建个nas能费多少精力?蜗牛机箱电源70,D2550双千兆主板50,内存2g的20,硬盘1t的80,上四个,装win10大约半小时,下载个ftp服务软件,开smb共享,装花生壳或者tv远程控制,有公网ip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云我免费空间就有3T多,下载我用第三方工具,不用它的客户端,速度飞快(可能比会员还快) ...

你用的什么三方?方便透露一下不

网友:
百度云盘还可以

网友(2019-10-15):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我选微云,方便一点

把文件丢失了你就知道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云客户端好慢,用的什么第三方工具,推荐一下给个链接。

pandown,但据说容易被封号。

网友:
不要用第三方下载百度云,会封的,我就封过,黑裙适合爱折腾的,建议动手能力一般的上群晖或者威联通

网友:
如果考虑将来本地,云双备份还是百度吧,毕竟接口开源支持软件多,比如可以用byby同步备份到百度云,下载就不用多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