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详拆可孚(cofoe)的耳背式助听器,看来是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9-09-09):
妹妹给老爸的助听器,说是噪音有点大,让偶给看看
这种助听器应该叫耳背式,湖南可孚出品

偶没接触过助听器,正好仔细研究研究
便携盒

主角简介

另一面

这里有可孚的标和序列号

底部是指示灯和充电口

侧面是开关和音量

耳塞连接,一硬一软

拾音孔藏在这里

耳机部分
反正这个的人体工程学不行,都塞不进偶的耳道

仔细观察,发现耳塞部分能拔下来

居然还有防呆,貌似没必要

先拆耳塞部分
拔下耳套

这个透明的是硬塑料的连接管

抠开耳塞盖子,过盈配合的
插座很简单

就是俩铜片

成型便于插头插入和锁定

取出耳塞机芯

正面特写
铁片振膜,和老式的一样
不知道为啥要用这种方式,主动衰减高低频?

背面结构
里面应该是线圈和铁芯,原谅偶,这个就不继续拆了

线圈的直流电阻,应该是100欧的
偏高是温度导致

耳塞小家福

楼下继续拆主机

楼主:
主机是由螺丝固定的

拆掉就开壳

主机内部布置

主要以下部分组成
电路板

电池

话筒和耳塞连接线组成

话筒是驻极体的,看着和以前手机用的一样
外包软胶套,减震用

先看下板子
音量是用可调电阻,旋钮帽上有十字柱与电阻旋转部位配合

另一侧盖子也特别设计

正面的1AM是小电流三极管MMBT3904
看线路是MIC的第一级放大

3904简介

板子另一边是指示灯和充电插座

芯子抠出来

全貌

板子背面

这两颗也是3904
看线路,放大部分就是三级单管放大电路

这个SOT23-5的HX-KG是深圳世微的HX1001
1.2V的同步降压DC-DC

HX1001简介

这颗标记57C1的SOT23-6的芯片没查到
看线路走向应该是锂电充电管理芯片

小尺寸锂电,还带保护板了

全家福

研究电路发现,这个助听器是用三极管来做三级放大,没有降噪措施,噪声取决于三极管本底噪声
没法搞,只能装回去
可孚的做工还是可以,估计价位原因,这种200以内的助听器可能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A:
用高阻是为了省电。

高阻耳机用动圈的话,那技术含量就高了。

网友B:
耳机拆的很细。不过没看到电路啊

网友C:
给做个耳模吧!戴着舒服点

网友:
搂主是拍一张编一张发一张????这速度有点慢啊

网友:
原来论坛推荐有个叫沐光的助听器说是数字的,拆开看里面用的某种贴片的芯片,具体不懂,但肯定不是三极管,活动价几十块钱,用了一年同时两个都坏了,保修两年,两个都给换新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阻是为了省电。

高阻耳机用动圈的话,那技术含量就高了。

嗯嗯,看来是高阻线多,没法绕在膜上做动圈了

网友:
捡了个西门子,一套,没小罗丝刀,早就想拆了,拆不开,罗丝太小。耳机盒。外形,电池仓,电池,六只,空气电池,没开封。附件,带个起子,一字口,罗丝是十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拆的很细。不过没看到电路啊

2楼已经更新上内部情况了,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恭喜精华!老了用得着

网友:
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这电池怀孕了?

网友:
早年帮人修个一个,据说老贵了~

网友:
暴利啊,几块钱成本卖几百

网友:
原来里面结构不是很复杂,但是价格很贵。好像胰岛素泵更贵好几万,里面应该是步进电机和减速齿轮箱,输出到活塞极慢的推动。

网友:
这点东西好几百也太坑了吧,刚看到帖子的时候还以为里面用的小功率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做个耳模吧!戴着舒服点

怎么做?有木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