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DELL原装长条电源 TFX0250D5W

楼主(2019-09-09):
单位采购的DELL商务机,机器报废了,电源不错,拆下来备用,改造了输出线,给航模充电,12V输出正好。突然无法充电了,拆开看看,高压侧简单测一下,后面就不会测了。大神帮忙看看吧。

网友:
铜散热片不错

网友A:
哪位眼睛有x光给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眼睛有x光给他看看

这个电源挺不错的,只是不太会修,想着修好了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挺不错的,只是不太会修,想着修好了继续发挥余热。

我也是這個問題 有一天一聲巨響就沒電了, 拆開看發現是一電阻燒斷了, 換過電阻後心想應該正常了,沒想到一通電第2次巨響傳出, 電阻沒事, 怎麼看都不知道那裡還有問題  很想拆下風扇就丟了算了. 再留幾天看看有沒有奇蹟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挺不错的,只是不太会修,想着修好了继续发挥余热。

你是说说测试结果啊!啥情况,有没有起振或者哪里电压什么的!收音机大法什么的,你上设备啊!

网友B:
如果没有一定的维修基础 我劝你别修 越修毛病越大甚至有人身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一定的维修基础 我劝你别修 越修毛病越大甚至有人身危险....

好得 明白

网友:
没怎么整过的还是算了,三百伏的感觉还是挺喜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