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淘宝买了个博世角磨机 GWS600的118元

楼主(2019-09-09):
这个角磨机质量怎么样?天猫店,应当没啥问题吧

网友A:
从包装,手感,材质,声音来说应该是真品,不过功率不高,适合业余用。

网友B:
最差的系列,还不如买东城的

网友C:
从图片上来看,是把好工具,楼主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差的系列,还不如买东城的

看价格还好,手头一个TWS6700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包装,手感,材质,声音来说应该是真品,不过功率不高,适合业余用。

手头还有个TWS6700,感觉功率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上来看,是把好工具,楼主放心用吧

貌似我没发图片

网友C:
你还知道啊?没图你问个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知道啊?没图你问个锤子

货又没到,论坛优惠购里面的,有个锤子图啊

网友D:
没有锤子可以先发个实物图片和参数啊!不然坛友们想帮你的话还得到处去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锤子可以先发个实物图片和参数啊!不然坛友们想帮你的话还得到处去搜索。 ...

:lol:lol:反正买了, 到手后拆开看下就知道

网友E:
型号应该是GWS660,有60优惠券,价格确实便宜,但这是最低档的角磨机了,主要是齿轮比较差,使用的是直齿锥齿轮,比起现在广泛使用的弧齿锥齿轮,它的噪音大,寿命低,现在国产的也不使用这种齿轮了。发两张图片看一看,很容易看出差别。

网友E:
所以请楼主到货后拆开看一下,是否是直齿锥齿轮,说不定现在改进了,改为弧齿锥齿轮了,那就太值了!

网友F:
偶尔用用的话,还有买大有20V锂电系列吧,摆脱电线的约束方便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型号应该是GWS660,有60优惠券,价格确实便宜,但这是最低档的角磨机了,主要是齿轮比较差,使用的是直齿锥 ...

又学了一招。原来买之前还能看看配零件的的买家的图好分析一下内涵。
老哥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尔用用的话,还有买大有20V锂电系列吧,摆脱电线的约束方便的不要不要的 ...

我手里有5401加角磨机的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请楼主到货后拆开看一下,是否是直齿锥齿轮,说不定现在改进了,改为弧齿锥齿轮了,那就太值了! ...

到货必须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又学了一招。原来买之前还能看看配零件的的买家的图好分析一下内涵。
老哥稳。 ...

我买东西其实没那么仔细,这个属于巧合。去年在木工论坛看到一个帖子,有人的GWS660齿轮坏了,询问解决办法,我看到图片有些惊讶,居然现在的角磨机还有用直齿锥齿轮的?于是注意了,又到淘宝查了一下配件,确实如此,所以对博世的这类的角磨机有了较深的印象。我不用插电角磨机,我的几个角磨机都是充电的,买前没有拆机图借鉴,买到后拆机看全是弧齿锥齿轮的,也可以这么说,除了博世的这几种角磨机,其它角磨机目前还没有发现用直齿锥齿轮的,可以放心选购。

网友:
又长见识了,角磨机用的少,这种轻负荷的使用应该也没啥大问题。

网友:
按规定,小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