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修台达电源

楼主(2019-09-09):
上次以为修好的电源准备上机用,安装好后电脑不能启动,重新拆开修理

上电未启动时测量,PS-ON(绿)开机线电压4.98V
5VSB(紫)待机线电压5.1V
强制启动后(短接绿线)测量5VSB线电压5.13V
PS-ON(绿)开机线电压偏高按网上说的应该3.3V左右,一开始怀疑是待机线与开机线中间的这个电阻阻值有变化
就是就个R608电阻,3K
拆下测量后电阻阻值正常,接下来怀疑是TL431及二极管、滤波电容有问题
全拆下来
拆下后
2200uf的电容容量已下降到223uf
TL431测量已损坏
找了一个新的2200uf电容和一个TL431
2200uf电容容量正常
TL431参数正常
换上
换好后
接电脑后还是不能启动,只能拆下光耦了,检查光耦都正常,真是怪了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下电路板,咦!发现怎么这里连焊了?
重新焊接后上电测量,PS-ON电压3.7V
5VSB电压5.27V基本正常
开机顺利启动
查其主要原因为上次换线时不小心给焊连了,好低级的错误,没烧其他件真是万幸了

————————谢谢观赏————————

网友:
居然是连焊造成的

网友:
看你是没有加 松香 来焊,否则焊点不会这么干巴巴。我一般是搞完再用表笔尖刮干净,废牙刷 刷一下。

网友:
工具好评,晶体管测试仪能介绍哪里入手的吗?

网友:
我也在用一模一样的万用表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要准备一只照妖镜,把焊点都照个遍。。。。。

网友:
人为故障,能修好还不错

网友:
感觉跑电路真的好麻烦,手头有一个放了一年了修不动了。

网友:
表针满分,可以考虑做一个,

网友:
本来我快速的浏览了帖子,后来想想仔细阅读能学习学习,结果我默默的拉起了拉链!

网友:
被锡渣给短接了

网友:
原来是连焊了

网友:
羡慕会修电源的
我床底下还一个500瓦航嘉电源没修呢,老款的用料很不错,打嗝了,估计是电容坏了,2年了,没时间修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我就不会修,哈哈哈

网友:
缘分,相同到万用表,小巧方便 。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可惜了。

网友:
签字笔芯表笔比较有意思

网友:
高手,找到原因

网友:
我有个安钛克的电源一次加电给主板整冒烟了,马上断电所幸板子没事,再也不敢用这个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