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U盘灯亮 没有盘符

楼主(2019-09-09):
有个双贴903,前几天用着还正常,今天插到电脑没反应,没盘符,只有U盘灯亮且不闪烁,请教大家有可能哪里坏了?

网友:
虚焊或掉固件可能性大,短接连电脑看看能识别闪存不。

网友:
换台电脑换个口。

网友:
资源管理中“添加一个盘符号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usb接口连接焊盘的地方断了

楼主:
短接无效  电脑换了3台  均不行

网友:
重新量产,不是说短接就能好。如果盘里面有重要东西就找数据恢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