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Windows平板改成小主机,请大佬帮忙怎样才能直接插电源使用

楼主(2019-09-09):
前两天购买了台z3735f的平板,但是屏幕有问题本想换个屏幕的,但发现内屏可以买得到外屏买不到,换下来费用也不少,想想还是不换了。想改成一个小主机,但是这家伙拿掉电池后直接插充电器不能开机,又没有什么办法能拿掉电池直接插充电器用啊。网上有人说直接把电池拿掉把电源正负极接上,又有人说这个不行,一会就关机。我准备试一下这个方法,电源是四触电的,我还不知道直接接两根行不行,等下实验下。这里大佬多,请求大佬们给点意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方案1:带上电池用嘛,边用边充
方案2:保留保护板,电池用法拉电容替代
方案3:测量一下白线上的电压,给个合适的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带上电池用嘛,边用边充
方案2:保留保护板,电池用法拉电容替代
方案3:测量一下白线上的电压,给 ...

边用边充会不会不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用边充会不会不安全啊

没事的,手机这么干,boom的也不多啊,对不对

网友:
显示输出你搜怎么搞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用边充会不会不安全啊

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一样。长时间连续充电显然是不好的,不知道这个平板电源管理是跟手机一样还是跟笔记本一样了

网友B:
显示屏坏了,为什么要和电池较劲?主板上也没看到有HDMI或VGA接口啊,你怎么外接显示器?

网友:
保留电池保护板加电,然后再win10里禁用电池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坏了,为什么要和电池较劲?主板上也没看到有HDMI或VGA接口啊,你怎么外接显示器? ...

应该有个miniHDMI接口输出。

网友:
用减压板提供3.7-4.2v电压到电池接口。
在windows里,设备管理器,禁用电池管理,这样就不会看着电量掉了。
我一直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
电池哪里直接3.7到5V供电就行,如果出现电量降低现象,把电池管理禁用即可

网友:
留着保护板不就完了,用4V左右供电接原电池2极

网友C:
话说我被一块鸿基的f3735 主板搞怕了,找不到原系统的话各种驱动不能正常使用,费电还卡,我现在买了台8350处理器省电多了,大内存不卡。哎

网友:
也是这种主板,接了大容量电池,也可以插充电器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被一块鸿基的f3735 主板搞怕了,找不到原系统的话各种驱动不能正常使用,费电还卡,我现在买了台8350 ...

我的驱动是这么找的,找同样是z3735的平板或者笔记本,下载这些平版的升级文件包,把这些包装到我的板子上,试了几个,其中有一个包只有一个驱动不符合,其他驱动都符合。那个驱动是WiFi,WiFi驱动用驱动精灵/人生/驱动大师都打过,都不行,但是检测的型号是相同的,后来打完驱动我瞎调了个驱动参数然后又调回来了就好了,在那之后重打WiFi驱动一切正常。有个叫普耐尔的牌子,之前专门做山寨平板的现在做手表,他的官网有好多类似型号的升级包,多下载几个试试。

网友(2020-03-24):
引用 网友A:
方案1:带上电池用嘛,边用边充
方案2:保留保护板,电池用法拉电容替代
方案3:测量一下白线上的电压,给 ...

网友:
万用表直接量电池电阻
四根线 地 未知1 未知2  vcc
gnd和未知12的电阻量一下
量出来对应阻值再焊接对应电阻到主板上
再加一个滤波电容。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