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5位5控插线排拆解

楼主(2019-09-09):
做工还可以,铜条还是有些单薄

网友A:
塑料骨架太薄了 这开关接三个脚是怎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骨架太薄了 这开关接三个脚是怎么个意思

开关带指示灯的。

网友:
哈。。那个跟自家产品冲突的插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骨架太薄了 这开关接三个脚是怎么个意思

关闭开关的时候用电器端LN短接

网友:
也买一个  小米越做越缩水    是变薄了 铜条

网友(2020-02-28):
也不量量铜条的厚度和宽度?最主要的都不做,不白拆了?

网友:
感觉排序很乱啊,会不会与零线短接了

网友B:
和洋垃圾松下没法比 铜片厚一倍都多

网友:
接法有点特殊,关的时候相当于两个都是零线。接感性或容性负载的话是会打火的,甚至焊死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B:
和洋垃圾松下没法比 铜片厚一倍都多

只能想开点了,我们电压比他高一倍都多。我这边量了有246V

网友:
只要不带大功率 一般都够用

网友:
宽度,厚度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