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头18650锂电池改装尖头18650锂电池附PVC热缩膜电烙铁热缩法

楼主(2019-09-09):
现在一些插卡音箱、USB风扇之类的小电器为了提升续航能力,逐渐开始改用18650锂电池。那种可更换18650锂电池结构的小电器,大多使用的是尖头18650锂电池,手里大多是平头18650锂电池,于是使用在平头18650锂电池正极端加一正极帽(正极帽取材于平时废弃的AA碳性电池),然后再在18650锂电池外壳热缩一PVC热缩膜,将平头18650锂电池改装尖头18650锂电池,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常见的拆机平头18650锂电池。

一、强磁法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正极端加一圆柱形强磁,这种方法应急还可以,长期使用不是很方便。

二、加装正极帽法
1、保留原外膜
还有一种方法,比较实用,就是在平头18650锂电池正极端加一正极帽,然后再在18650锂电池外壳热缩一热缩膜。正极帽取材于平时废弃的AA碳性电池。

用到的塑料片和废弃的AA碳性电池。

废弃的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AA碳性电池拆解过程就不上图了,拆解时注意安全,不要被AA碳性电池外壳金属片划伤,注:碱性电池没有此正极帽),凸起部分外径4mm左右;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可以直接使用,但改装后的18650锂电池会有些偏长,在某些场合使用会有一定影响;所以这里要先处理一下正极帽,只保留内圈部分,这样使用起来效果好一些。

左边是根据18650锂电池外径剪的塑料圆片,中心使用开4.5mm尺寸的孔,背面根据修剪好后的正极帽底边外径尺寸加贴双面胶,双面胶不可盖住正极帽底边;塑料圆片主要是用来定位正极帽,避免正负极短接。右边是修剪好后的正极帽。

正极帽嵌入塑料片后大小合适

塑料片中心孔用的是这种打孔器的4.5mm尺寸孔具打的孔,没有这种打孔器,使用尖头剪刀也可以开孔。

使用干布擦拭干净锂电池金属体和正极帽,然后将嵌入塑料片的正极帽粘贴在平头18650锂电池正极端,测试一下正极帽与平头18650锂电池正极之间是否导通,正常导通可以通过加接的正极帽直接测量锂电池电压。

套入PVC热缩膜,进行热缩,这里使用的电烙铁热缩法。原电池外膜可以去掉,也可以保留,不去掉外膜,锂电池外径会有所增加,大多场合使用不受影响;如果使用场合允许,建议保留原外膜改装。非要去掉外膜改装时,注意避免正极端正负极短接。这里没有去掉,直接外套新的热缩膜。如果使用的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没有处理,直接使用,原电池外膜不建议去掉,否则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如果定位不好,容易造成正极帽与锂电池正极端的外壳负极短路。

热缩后效果

2、不保留原外膜

将平头18650锂电池去掉外膜

中心正极,外壳负极。

从左到右依次为中心开4.5mm孔的塑料圆片,处理好的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原平头18650锂电池正极绝缘保护片。

使用干布擦拭干净锂电池金属体和正极帽,依次叠加组合,套入PVC热缩膜,测试无误后,进行热缩。

热缩后效果

注:不去掉外膜,锂电池外径会有所增加,大多场合使用不受影响;如果使用场合允许,建议保留原外膜改装。非要去掉外膜改装时,注意避免正极端正负极短接。

小贴士:
PVC热缩膜热缩方法:将电池套入PVC热缩膜后,在外面裹上一定厚度的布(春秋穿的线衣、秋裤的厚度即可,我用的是2层薄线衣,使用硬纸板也可以),使用电烙铁进行热缩。热缩前,可先将加热的电烙铁靠近电池正极端(不可贴上,否则热缩膜就穿孔了),将正极端边缘热缩好,然后再在电池正极端盖上一定厚度的布,使用加热的电烙铁贴紧布上,热缩正极端,然后再将布裹住电池主体,纵向滑动热缩,最后再热缩负极端。也可以直接用布裹住电池主体,纵向滑动热缩,最后再热缩两端。热缩前,注意使用干布擦拭干净锂电池金属体和正极帽。此方法可用于各种电池加装热缩膜。当然也可以使用电吹风热缩PVC热缩膜,会方便很多,不建议使用打火机之类的热缩PVC热缩膜,容易烧洞。

网友:
效果不错,等牙膏~

网友:
一直都是垫个钕铁硼的掩面路过

网友A:
学习了,电吹风感觉温度不够,半天得不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电吹风感觉温度不够,半天得不到效果

电吹风感觉温度不够,半天得不到效果,估计是功率小了,成了烤电池了,建议使用电烙铁热缩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吹风感觉温度不够,半天得不到效果,估计是功率小了,成了烤电池了,建议使用电烙铁热缩法。 ...

2000w应该不小了,抵到吹都不行

网友B:
直接用打火机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w应该不小了,抵到吹都不行

使用电烙铁热缩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打火机烤一下

新手不建议使用打火机之类的热缩PVC热缩膜,容易烧洞,当然熟练了另当别论。

网友:
加高了正极,容易识别 ,接触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电烙铁热缩法试一下。

准备有机会试试

网友C:
接触电阻不好控制
话说偶通常是堆一坨锡

网友:
首先得要有电池皮

网友:
这么麻烦,拿烙铁堆个锡球是不是全解决了?

网友:
再点焊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电阻不好控制
话说偶通常是堆一坨锡

使用干布擦拭干净锂电池金属体和正极帽,接触电阻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热缩膜热缩后固定的很紧,平时使用时,正极是挤压式接触方式,一般测试正常连接后再热缩,不会出现接触问题。
堆一坨锡,方法比较简单便捷使用,只是看上去不是很美观。自用还可以。

楼主:
手头没有点焊机,点焊一下正极帽会很牢固,连外膜都不用加,直接就可以使用,当然再加外膜会美观一些。

网友:
确实,打火机烧容易有洞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