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博世GBH 4 DSC冲击钻

楼主(2019-09-09):
咸鱼买的GBH 4 DSC  到手发现活塞没了,伞齿也断了 摆臂也碎了。。。。然后网购配件修复。

齿轮总成修复完发现调速器好像坏了。外观看着 没啥问题,测输入1和线圈2触点按下是通的、、、输入2和所有触点都不通,

线圈和转子都是好的,线圈阻值3Ω多,装上碳刷测线圈1和线圈2阻值在15Ω,在线圈1和线圈2触点接电串联灯泡测试短路........??????求解!!!

网友:
打黑的必是坑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可以,搞嗨了.修好了估计很爽.
这电锤,玩成这样,也是本事啊.一般人搞不成这样惨.

网友B:
打黑是玩的过程感受这一份乐趣

网友:
打黑高风险。

网友:
好奇这齿轮怎么修复?

网友C:
折腾完成本也不低了,不过成就感是买不来的哈。

网友D:
买亏了吧。不如当配件卖掉

网友:
打黑高风险

网友E:
220V的工具基本上没有打黑的必要,我到手的十有八九都是很残的,因为国人用工具基本都是报废才淘汰

楼主:
第一次被坑,说的是不缺件  结果发来底壳都不是同一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可以,搞嗨了.修好了估计很爽.
这电锤,玩成这样,也是本事啊.一般人搞不成这样惨. ...

应该是被拆过  不然不会缺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黑是玩的过程感受这一份乐趣

对  修好的成就感

楼主:
入坑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完成本也不低了,不过成就感是买不来的哈。

修复一个调速器就400了  成本太高了,不如咸鱼买个二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亏了吧。不如当配件卖掉

配件机估计都没人要了,这个型号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V的工具基本上没有打黑的必要,我到手的十有八九都是很残的,因为国人用工具基本都是报废才淘汰 ...

坏了还得拆开看看,基本报废的都缺件

网友:
坏成这样也叫打黑,商家真心黑

网友:
洋垃圾回收村lv3级的萌新

网友:
由于洋垃圾禁止进口,现在打黑基本难捡漏好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