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腾飞棘轮网线钳……(视频)评测与拆除棘轮!

楼主(2019-09-09):
后补实物视频一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7177125/

一、前言

销售万把的腾飞棘轮网线钳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加以不到30元的价格入了一把,并写在了前几天写的《谈谈这两年因安装监控而追过的工具》一文中,文中有网友指出这把网线钳是垃圾,棘轮会经常卡住,还有脑残的拨线口设计让人费解,当时我还没有收到钳子顿时感到绝望今天下午到手中研究了一翻

二、棘轮为什么会卡?在什么情况下会卡?

棘轮的设计说是为了省力,事实上就压一个水晶头需要省什么鸟力!这就是明显的画蛇添足,弄上这个棘轮后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剪网线的时候麻烦!假如说这一点暂且忍耐,但有网友反应这东西好卡?那么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刚才反复研究了一下,确实是卡,经常卡,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卡一下,经过反复几次后,终于弄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会卡了

如果将“棘轮”改名叫“防逆向棘轮”或许就能明白了,卡的条件有两个:

1、当把手柄向中间压时,压到一半突然停住,我们想再将钳子的手柄两往两边移,抱歉,此时是卡住的
2、当手柄合在一起张开时,张到一半突然停住,我们再想把 钳子手柄合拢,抱歉,此时是卡住的

就是说,你要压线头,就一次将手柄压到底(而不能中间反悔),而钳子手柄要张开时,必须一次性张到最大才能再次合拢,防逆向操作!!可以说这个棘轮的设计是一个100%的SB设计!

即不省力!也不方便剪线!也100%卡住 !

那么为什么这两件棘轮设计的网线钳这么火呢?可能这是一种设计新潮吧,其它品牌找人代工网线钳可能要跟风怕自己落后,难道就没有一个工厂的人来研究下这个棘轮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方案呢?(它成功的躲过了所有的优点)

三、去掉棘轮!

1.是谁管着撑开手柄的?

因为最近退货比较多,不到30元的钳子再退货感觉没必要,不如送人,但又一想,一个小小的棘轮去掉它就行了,不过在这之前,先想想这个棘轮是不是起到一个弹簧作用(就是撑开手柄的),如果是,去掉它这钳子不自动撑开感觉也废了,万幸的是,是钳子顶部有卡簧起这个作用,如下图

2.去掉手柄的塑料套

用一字口螺丝刀从塑料套上面插入,很容易就拆掉了

这时候发现棘轮两端是用个什么铆钉固定的,从侧面观察下两个铆钉的情况,如下图

一侧手柄上的开孔比较大,结构与铆钉的空隙也比较大,可以用小钢锯锯断处理;
一侧开孔比较小钢锯是伸不进去的,最初我是想用2mm的钻头钻的,后来这个方式不好,所以不在这个思路上继续提了

事实上锯了两刀,只是锯断还是弄不出来,其实这 个时候也算完工,套上塑料把套,将剩余的那一端用一块绝缘胶布缠在把手上,它就掉不出来就不耽误咱们工作
现实总是巧合的,我突然发现严丝合缝的另一端少了一个环,经观察发现原来断裂的那个环是塑料的,这让我决定把它弄出来,如下图

怎么弄呢?这个地方又不能锯,干脆拿2.8×4mm的钢钉直接砸,将铆钉挤出来(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另一端的铆钉头比较大,而这一端的铆钉头比较小,这个细节没拍图),结果一砸就出来了

全家福如下

再来个完整的照片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还有个地方没搞明白设计者是不是竞争公司派来捣乱的,如下图

手柄合拢后这里是不接触的,看到了吗,产品说明页上说这是剥线的?What??剥个鸟的线啊,这个位置明明是切线的好不好!!最初我还以为是双刀切线,总浪费一小块呢,结果这里合不拢,也就是切线必须要伤一小块,让人心里别扭,你要是旋转剥网线皮,下面的沟这里不就是剥线的吗,你这里弄了两个刀是怎么个剥线法?我实在是没看明白

四、总结

这是一把充满无穷智慧(现代人类是无法理解的)超前设计的网线钳,你要是买了还得去棘轮(不然100%卡!!原因上面说了),剪线的时候总有1cm左右的线受伤,因为这个脑袋的线刀设计,如果对它来个评价就两字……无语!
五、去掉棘轮后的试用

还是觉得别扭,剪刀的时候,这种设计类似于左撇子,必须左手持钳,右手放线才行,要是右手持钳,那你是看不到被切的平台的,感觉别扭
刚才水晶头做错了,又要切下来重做(可见切线在日常中是经常的事),看看切下来是什么样的

这究竟是一把什么样的网线钳啊,竟然坑害了一万多人!!!!!!!!!!

六:补充

在视频中有讲,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个左撇子设计的,实际准备接水晶头剪齐线时,它的侧面会碰大拇指,感觉特别别扭
另外,8P压模口有两个缺点

1、水晶头完全塞入后,底部的压刀与水晶头里面的铜片不完全重合,铜片与压刀会错开一个距离(相比10元的那个绿色三用的欧宝的网线钳,人家水晶头插入之后,底部压力与铜片是完全重合的!!)
2、水晶头压接完成后,直接卡在模具里,必须从另一面把它捅出来,这个设计太气人(我那两把10块钱的钳子都没这个问题!!),这两点在视频上没讲,也懒得再补改这个视频了

3、使用习惯方面,个人习惯压一次之后,会再轻压二次(当然99%的情况压一次就成功,但我有这个毛病),这个棘轮限制了我这个毛病,必须将钳子张合到最大才能二次压线,这也是很多人说它卡键的原因,也许不光我有这个习惯

从拨线刀与切刀重合位置的NC设计(当然带棘轮的好几把都这种设计,互相代工与抄袭吧);到棘轮的设计(这个东西防逆向真的是个不友好的设计,也完全没必要),到压模卡水晶头及对位不精确还不如我那两把十块钱的欧宝的,感觉有许多内容重了好几遍了,就到这了

网友:
楼主,你不会用罢了.这个钳子好用的很.我有一把首工的,结构一模一样的.

腾飞的买了3把,其中2把没问题,有一把经常卡壳,品控不行

实际上,如果是正常的钳子,使用过程中没问题的.

荆棘轮主要是为了省力,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存放方便不会自己张开.

这种荆棘轮的最主要缺陷实际上是在:剪线上

普通的钳子,把网线剪断很方便,这种荆棘轮的,必须有一个头穿过去,然后才能把线剪断.

网友:
以前在本地买过一把  40块钱   好多年前   贼贵

网友A:
做多了就知道这钳子的好处,当手没力时不会回弹,二次压的水晶头出问题的机率比一次压的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多了就知道这钳子的好处,当手没力时不会回弹,二次压的水晶头出问题的机率比一次压的更大。 ...

我还没做过超大量的水晶头,也许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即使棘轮设计能在部分场景中得到肯定,他那个不精确的压模模块,及卡水晶头,及拨线刀与切刀空间重合,及切刀下置设计(纯服务左撇子)这些都最终确定这种网线钳的失败

网友:
同样是首工的这个样式的,用着还是可以的!这几年我做网线头,一般就是剥线刀,水口钳,压线钳搭配,很少用压线钳剥线剪线!楼主这水晶头做的有点糙啊,至少把线皮给压住吧!

网友B:
我19块钱的,还送对线器和一大包水晶头,照样用的溜

网友(2019-10-10):
说句实在话吧,从开始打水晶头到现在也得20年了。
网线钳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省力不省力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做工细致,并且坚固耐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做工要细致。

20年前一把正品AMP的钳子就上千块钱,根本没有这么多的什么设计,就是一把钳子而已。
但是就那么一把普通的钳子,我从开始用一直到丢失,15年,就一直这么好用,从来没因为钳子的原因压坏过一个头。

丢了以后心疼了好久好久,再买一把这么贵的我是说啥也舍不得了,于是买了一把台湾三堡的,虽说做工也挺好的,但是跟我以前那把正品的AMP钳子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了。不过即使这样,三堡的这把都比十几,二十块的钳子好用得多得多了。

网友:
1,棘轮是保证压线到底才能释放,2,上方不能合拢的剥线刀是剥电话线外皮的,另一面是电线切断刀,下方带圆槽的才是剥网线的

网友(2020-04-03):
佩服楼主对这钳子真不懂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9块钱的,还送对线器和一大包水晶头,照样用的溜

呵呵,我买了好几年了,就试过做一条线还没用

网友:
19.10月购了一把 罗宾汉的钳子 爽嘚了

网友(2020-10-21):
同意楼主的,我也觉得那棘轮屁用没有,还挡着剪线。还有,这东西能有多大力,给女人用的吗?一捏就完事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反复捏,新手才会去反复捏。我也拆了。

网友:
哈哈,这种侧压加根杠子的钳子这么反人类,还有人买呢?那算鸡毛棘轮,两用顶推钳子也有棘轮为啥没杠子。这逼玩意要切个线能逼疯你,哈哈哈

网友:
听哥的,20多包邮整把山泽两用顶推的吧。哈哈

网友:
棘轮有好有不好吧

网友(2025-04-22):
这个结构的网线钳有缺陷的  曾经买了两个史丹利的这种 价格 180多呢  实体店的
用了不久都出现了压的水晶头有不通的现象   两把都是   后来以分析才知道  这种结构有时会铜片压不进去

网友(2025-06-01):
三堡的2182R也是荆棘轮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