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拆修朋友单位顺出来的做工不错但是宕机的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9-09-09):
『X拆解』拆修朋友单位顺出来的做工不错但是宕机的台式机电源
前段时间咸鱼一个本地自取客户,自取了一个信赖牌的电源,上面有独立显卡6Pin口,之前废品站收的电脑要配电源,没看到这电源上的6pin口,错失了。
于是乎,把手底所有电源来个拆解维修保养,这不,这电源时朋友给的,单位的宕机电源,拿在手上沉甸甸,但是据说是坏的。
铭牌看不出来到底多少功率

背面单一风扇,还有个220V和110V切换的。还有一个开关

地面还有一个风扇

另外一侧则是出线口,出的线又粗,又多

拆,里面用料充足

单是风扇的透明管,就能看出厂家的用心

检查电路板背面,规规矩矩,没看见烧焦等

电路板正面,元件密密麻麻

前置EMI电路?

两个大电容

电容边上还有电容

两个散热器之间还有二小一大电感

电感

功率管?

各种电感

还是电感
大大的功率管

三极管单独散热器,有心了

各种元件

线路与电路板之间,用透明管绝缘,有心了

还有一个感温元件,忘记怎么拼了

最后通电了一下,短接无反应,检查了一下电路,只是保险管断路了,保险管就在绿色元件下方

换好后电源运行正常

风扇转的欢

检测各路电压,正常范围

然后装好,除了待机1.3瓦之外,其他还是可以的。
现在用在单位办公室废品站收的电脑24小时开机使用。
没有6pin口?那就剪一段接在相应的线路上即可。

好吧,捡到宝了,不能这么猖狂。。

网友:
双风扇,用料不错

网友:
300P5当然就是300W的那一档了。

网友:
按照经验,型号top300p5就含有功率标识,额定功率300w应该就是了。

网友:
那个整流桥,长的真高,

网友:
300W吧,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真的捡到宝了,太得瑟

网友:
做工还真不错,看看哪里坏了

网友A:
走线差不多全镀了锡~真舍得用锡~!
用料不错!
双风扇的,很少见哦~!声音应该不小!

字有不对的哦~!嘿嘿·~
一个小元件大故障··修好又是宝!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认不出品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差不多全镀了锡~真舍得用锡~!
用料不错!
双风扇的,很少见哦~!声音应该不小!

厉害了,断路。保险管断路了。

网友:
确实赚到了。只是烧了保险管

网友:
那个是开关变压器,不是电感

网友:
铭牌是不是说最大输出570W?
这个电源110v切换是也出口的吧?要不做工不能这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