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如何在塑料盒子上开个方槽,而不是孔?

楼主(2019-09-09):
usb充电口经常太短,而盒壁太厚,会导致插不进去充电线,所以需要盒子内壁将那块磨薄一些,也就是开个小小的槽,我用电磨,每次都很费力,而且经常会不小心弄个洞,请问下,怎么弄比较合适?

网友:
电阻丝折成方形,放上去,通电,OK。

网友:
电烙铁就可以,电磨慢慢修

网友:
你需要一个方锉或者三角锉

网友:
我是用小钻头开一圈孔,然后慢慢锉的

网友A:
磨内壁应该作用不大吧,毕竟USB口在板上探出头长度有限,除非把整个板的位置磨薄,还不如电磨装平头小砂轮把外面磨薄,电磨慢一点砂轮头平贴上去磨个圆坑

网友:
雕刻机、铣床,电磨用平头找段PVC,截一段套电磨上比磨头短一点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内壁应该作用不大吧,毕竟USB口在板上探出头长度有限,除非把整个板的位置磨薄,还不如电磨装平头小砂轮 ...

这个方法可行,我以前就是这样搞的 ,平头,园柱形状的红色的小沙轮。

网友:
我过去是剪一块铜片,根据开孔的大小折一个小方盒,是5面的哦,可不是6面全包起来的。方盒顶部直接用烙铁加5C马蹄头压着烫,别忘了上锡,把头子干烧坏了就不值了,盒子折的规矩烫出来的孔就规矩。注意:本方法适合开小孔,品子座或者开关什么的。太大了废铜热量可能也不够。缺点味道大。
现在我都是打一排小眼用锉刀修整了,练熟了开的也很方正规矩。

网友B:
看我给UT61e开的孔,小钻头加刀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给UT61e开的孔,小钻头加刀刻。

还是略显粗糙啊,周围也大了一圈

网友:
费USB母头,烙铁压上慢慢烫吧。

网友:
用这刀削即可

网友:
加长型USB 充电线完美解决。

网友:
手术刀片绑在烙铁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