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看看这颗粒有机会搞不

楼主(2019-09-09):
2256K,目前开不出来。这个是放一放等工具,还是工具基本无望?麻烦高手来讲讲,我心里有个底。

网友A:
2256的工具P0715C中有这个颗粒型号啊!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6的工具P0715C中有这个颗粒型号啊!开不了?

i不行,ID一样,但flash代号不一样。

网友B:
手里也有两颗这个颗粒,上3267能开出来,但掉盘,上IS917显示不支持。上2246xt开不了,上2246en可以开出来16G,速度鸡血,类似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也有两颗这个颗粒,上3267能开出来,但掉盘,上IS917显示不支持。上2246xt开不了,上2246en可以开出来1 ...

我觉得是ID与flash名称对不上号所以开不出来。至少我闪存片是正片上面打的码与软件查看出来的结果不一致。

网友:
有机会还是得弄俩B95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ID与flash名称对不上号所以开不出来。至少我闪存片是正片上面打的码与软件查看出来的结果不一致 ...

名称不重要,关键是ID要对。这个开不出来是因为是B95A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