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工具怎么才能开ecc呢?

楼主(2019-09-09):
感觉is903的mptool和其他的不太一样。ecc设置都找不到在哪里设置,网上看到的一个方法也用不了,那个选项是灰色的。怎么让工具扫描坏块呢?
怎么自定义ecc值呢?大神来看看啊

网友A:
低格扫描。用记事本打开量产工具根目录的SETTING.SET文件,将EnableSort改成=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扫描。用记事本打开量产工具根目录的SETTING.SET文件,将EnableSort改成=1

嗯,知道了。银灿不设置扫描后开卡默认是不开ecc吗?不设置这个坏块也才300多个就代表不用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