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R v1 水星最新原厂固件,煎饼侠级别 art 代码展示

楼主(2019-09-09):
这个art有点特殊。。。我直接提出来有效代码区域,超出正常了......好像不能用
大家都看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q-DebCHWNPB7byw4QoP-w   提取码:pdcz

楼主:
这是我最后搞出来的,测试一天 稳定,有心的坛友拿去学习吧

刷了dreambox openwrt开机后有一次断掉wifi 后自动恢复, 随后一直正常,延迟也不高   信号强度和质量 比我的ac9  略强。

楼主:
这个机器有个毛病就是,有些频繁死机的,
1、降压芯片3.3v 输出端 电容 易 老化,  建议换了
2、散热设计不好,cpu略热   ,建议加散热

网友A:
全程自导自演,现在真没什么折腾无线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程自导自演,现在真没什么折腾无线得了
本来很简单的事儿,我的确发现一些问题,真他妈不一样,发出来 给老友 新友一个提示  目的是让大家少走弯路。
我这么用心 大神不给评分?

网友B:
这个型号路由其实刷了其他固件还需要修改下art    网速和无线速率都有相关影响  953x的路由我最喜欢的就是superwrt固件

把ART里的外置PA改为内置,信号超强,但不要调到最大,不然速度上不去

用WINHEX打开64KB的ART文件,修改偏移量1030位置的31数据改为1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路由其实刷了其他固件还需要修改下art    网速和无线速率都有相关影响  953x的路由我最喜欢的就是s ...
大神我这个路由器的固件中的art,跟一般的不一样,我提取的时候看了,不能对齐,少了20多个字节,直接提出来,估计不能用,所以仔细参照9通用的art  慢慢补齐了,然后改了11,用着还不错

本来打算保留的,既然大神说出来了,就福利网友了

希望这个帖子能帮道后来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