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怎么修

楼主(2019-09-09):
因为带电操作 插显示排线时 把排线旁边的一个电感烧了   导致电脑不能调节显示亮度  请问各位大佬  能大概猜出这是什么电感吗?

网友:
那不是个电阻嘛 。。。边上是电容

网友A:
楼主,你相机镜头长歪了,或者你眼睛有问题了。你不会把突出的地方放在中间,以便拍得清楚些?

网友:
屏供电短接就可以

网友B:
拍照抓不住重点

网友C:
看不清楚 不过看位置感觉是供电的保险之类的 因为亮度调节一般不会是并联3个PIN的 这种使用并联的目的是增大可传输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 不过看位置感觉是供电的保险之类的 因为亮度调节一般不会是并联3个PIN的 这种使用并联的目的是增 ...

问题图片已修改,再帮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抓不住重点

拍照图片改了一下    麻烦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相机镜头长歪了,或者你眼睛有问题了。你不会把突出的地方放在中间,以便拍得清楚些? ...

图片已修改  麻烦再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 不过看位置感觉是供电的保险之类的 因为亮度调节一般不会是并联3个PIN的 这种使用并联的目的是增 ...

图片换了一个能看清的  麻烦再看一下

网友C:
你把坏的那个翘掉 然后量一下座子的第1/2/3脚(都接一起的 量一个就行) 对地有没有电压 或者对地通不通 看着应该就是供电的+ , 一般应该是19v屏主供电
但具体的我找不到图纸不能确定坏的件的参数 另外我个人建议送修 因为不保证屏还是好的

网友D:
你发上来机器型号,我给你找图纸,确认下,感觉像是屏背光19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上来机器型号,我给你找图纸,确认下,感觉像是屏背光19V供电,

型号是ifunk 翼    估计没有图纸  我短接屏幕可以显示  估计是保险电阻
请问 显示屏幕B140HAN02.4   的保险电阻应该选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坏的那个翘掉 然后量一下座子的第1/2/3脚(都接一起的 量一个就行) 对地有没有电压 或者对地通不通 看 ...

我短接后屏幕可以显示  估计是保险电阻  请问显示屏B140HAN02.4  的保险电阻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短接后屏幕可以显示  估计是保险电阻  请问显示屏B140HAN02.4  的保险电阻应该选多大的? ...

一般的0欧电阻就行 注意尺寸即可 其实短接也无所谓 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的 只是你下次再一不小心烧的就是别的地方了
话说最近我怎么都看不到新回复提示 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0欧电阻就行 注意尺寸即可 其实短接也无所谓 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的 只是你下次再一不小心烧的就是别的 ...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