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IS902 USB3.0 32G优盘 SLC闪存 (起拍价20)

楼主(2019-09-09):
主控:IS902
闪存:NW280(镁光SLC颗粒)
速度:读115/写135
总数量也就十来个。详细信息请往下看图。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下量产工具吗,我也是902e+NW280,量产以后跑圈爆红,颗粒体质很好。应该是工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下量产工具吗,我也是902e+NW280,量产以后跑圈爆红,颗粒体质很好。应该是工具不行。。。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下量产工具吗,我也是902e+NW280,量产以后跑圈爆红,颗粒体质很好。应该是工具不行。。。 ...

是不是用了延长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了延长线?

没有,原生3.0的接口,直接插在主板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生3.0的接口,直接插在主板上的

我有一个在台式机上爆红了,但换成了笔记本就没问题,你试试在USB2.0的接口上看看爆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在台式机上爆红了,但换成了笔记本就没问题,你试试在USB2.0的接口上看看爆红不? ...

2.0应该没问题,2.0太慢了,没时间等,有时间试一下,我用的就是笔记本

楼主:
已经完了

网友D:
艹!点一下链接就下载,扣了我30M币,我要这个干嘛嘛?这个不让人确认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艹!点一下链接就下载,扣了我30M币,我要这个干嘛嘛?这个不让人确认一下吗??
...

30M币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