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灯泡能用吗?

楼主(2019-09-09):
这样的这么简单的电路!

楼主:
这是里面的电路!

网友:
阻容降压,比俺的5w灯珠多不少呢。估计用不多久就开始发暗了,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用呗,一次性产品。。。

如果不长时间开,用到人体感应声控或者触摸延时的地方,能用很久了。。。

网友:
对于非色显,非长时间(间断使用关闭时间比点亮时间长数倍),非频闪要求。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山货,瓦数虚标,省电,亮度不足,价格应该便宜。

网友:
阻容+玻纤板,做楼梯灯或者走廊灯,不是长时间点亮的就耐用

网友:
便宜能亮,不好用,白里透红的肤色能照成白里发青。

网友:
电容炸的时候声音会很动听

网友A:
把电容减小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用啊。我买了几个,每天用几个小时。用了二三年还好好的,没见亮度降低

网友:
这灯用在通道声控照明最合适,寿命也长,昨天2.2红包免费撸的,里面也是阻容

网友:
理论上质量没问题,这种电路是很耐用的,我一个3W的装在楼道24小时常亮,用了得有4年了吧,当时买了4个,结果至今还没换过.不过这种电路炸电容是太常见了,电容质量问题或匹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减小点,还是不错的…………

100-120HZ低频频闪,光色发蓝有绿圈,不适合家居长时间照明。

网友(2019-10-11):
市场低端产品,一般小区过道照明用

网友:
铅酸充电的手电里面都有这个大块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