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毛怪格林奇 定制版 街电共享充电宝Y1525拆解 破解

楼主(2019-09-09):
2元标准价格。。。

充电宝

定制版

参数移到这个凹槽

后面有个广州办公室专用???

布包好

台钳夹爆

有缝隙了

两边都要夹一下

打开

电池是2600的,不是动力电池!!不是动力电池!!不是动力电池!!!!!总有人拆了街电充电宝看到这个电池就说动力电池!!这不是动力电池!!!

拆主板

翻过来

输出线接着一个8205,短掉123脚

翻过来

mp2636升压芯片,可以做到3a电流
官网: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mp2636.html

拆掉上面的r21电阻,用于mode脚控制

靠芯片那一点,飞线拉高电平

装回

测试

可以用

装回

没了

网友A:
楼主测没测充电电流?我试过这样改线,但是充电电流只有几十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没测充电电流?我试过这样改线,但是充电电流只有几十毫安

测了,充6s用了10分钟充到5~6%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了,充6s用了10分钟充到5~6%左右

那个是放电电流,我是说给里面的18650充电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放电电流,我是说给里面的18650充电的电流

充电没问题的,充电没动它,充电的en脚在单片机程序里面一般是高电平,只有在特殊情况(ntc过温等...)单片机才会拉低电平停止充电。你这个情况可以试一下把那个微动开关短接掉。我以前也遇到这样情况,短接了就好了

网友B:
TOTOLINK的路由还不错吧!

网友C:
怪兽有6个点,这个竟然有8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兽有6个点,这个竟然有8个点

实际4个,两边两组想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OLINK的路由还不错吧!

很热,中继也很傻,不过5g信号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热,中继也很傻,不过5g信号很好

totolink据传说没有那么不堪啊!这款是不是主控8197D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olink据传说没有那么不堪啊!这款是不是主控8197DL的

好像是。我不喜欢它的固件。恢复出厂默认只开了5g信号,2.4默认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我不喜欢它的固件。恢复出厂默认只开了5g信号,2.4默认关闭

有没有固件更新一下看,我的不是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固件更新一下看,我的不是这情况

我全部都是这样,好多台。固件是讯飞定制的。只能刷别的机器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全部都是这样,好多台。固件是讯飞定制的。只能刷别的机器固件

你看看是不是和我这款一个配置,如果一样发你个编程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和我这款一个配置,如果一样发你个编程器固件

貌似一样的。我的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958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一样的。我的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9584

对,一样,你这是定制款,我那是原厂无定制的固件,我下午发给你,你用编程器刷进去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一样,你这是定制款,我那是原厂无定制的固件,我下午发给你,你用编程器刷进去就好啦 ...

好的,非常感谢!私信联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私信联系吧!

传上来万一哪天别人用上也能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私信联系吧!

靠居然下载需要mb百度网盘吧!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ZFIeJKugaBiycka0lOS6w 提取码:w22y

网友:
外观跟动力电池好象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