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楼房三房两厅进电用100A开关后面两厅和三房各用一个C63漏保行吗?

楼主(2019-09-09):
新楼房三房两厅进电用100A开关后面两厅和三房各用一个C63漏保行吗?C63的会不有点大,预计三房有三台1.5P空调,两厅有一台3P和一台电磁炉和一台微波炉。

网友:
你的空调照明不分开?厨房?卫生间?

楼主:
不想分开,一个管三房的所有电器包括灯,一个管两厅的所有电器,对了还加上洗手间的取暖灯。

网友:
很明显你的方案不可取,灯具、卫生间、插座、空调都要分开,

楼主:
后面还有几个独立1P的C63的空开,我想总房间用电用两个C63的漏保。

网友:
你要看进户电源线截面积,100A需要足够的截面积电线。

如果电线是10平方才可以装100A总开。

如果配电箱够尺寸,漏电可以分开,每路电流做的更小。
尺寸不够的话,我觉得50A的漏保(兼做入户隔离需用2P漏保)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么设计 不细分路 出点啥故障 估计心态会当场爆炸吧

楼主:
总进线是16平方,经100A 2P空开后分到两个C63漏保处,再经过各自漏保后再经过几个1P空开分别分到3房和2厅(包括洗手间)处

网友:
63漏电断路器至少配10平方出线,恐怕不合适,过载保护不了。

网友A:
空调、照明、插座还是单独分开吧,每路一个漏保,再经1P空开分到每个房间。还有,你回复别人要点别人所在楼层的“回复”进行回帖,不然别人不知道你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照明、插座还是单独分开吧,每路一个漏保,再经1P空开分到每个房间。还有,你回复别人要点别人所在楼 ...

喔 谢谢提醒!

网友B:
空开不能太大,太大了不能及时跳闸,计算公式空调按照一匹0.7个千瓦算总功率,其他的总和加起来除以220得到电流数按照电流数买空开,最好插座照明分开,不然跳闸了都摸黑了

网友:
钱不是这么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不能太大,太大了不能及时跳闸,计算公式空调按照一匹0.7个千瓦算总功率,其他的总和加起来除以220得到 ...

谢谢!想着以后1.5P冷暖空调3台和2P或3P空调1台,微波炉电磁炉洗手间电暖器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这么多,所以想买功率大点的。

楼主:
谢谢!同型号的C63的价格还更贵些,现在决定买3个,空调、插座、照明各1个。

网友C:
得看一下你的电表容量。电力局一般不会给你配100A电表吧,一般的家庭用户好像是10K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空开不能太大,太大了不能及时跳闸,计算公式空调按照一匹0.7个千瓦算总功率,其他的总和加起来除以220得到 ...

空调不是这么算的,现在的空调除了标称的几匹制冷制热功率以外还有电辅热,就是PTC发热。而且空调、微波炉、电磁炉都不是线性负载,所以这些电器的电流最好看铭牌。如果还没买好,1.5P挂机空调可以按1000W电辅热功率估算,也就是1.5P空调最大功率约2000W,正常最大电流12A左右,设计允许最大电流14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一下你的电表容量。电力局一般不会给你配100A电表吧,一般的家庭用户好像是10KW? ...

谢谢  进线是16平方,100A的是2P相当于一个闸刀了,不带漏电保护器,后分到3个C63的2P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不是这么算的,现在的空调除了标称的几匹制冷制热功率以外还有电辅热,就是PTC发热。而且空调、微波 ...

谢谢!我按4台空调全开算的,空调标志加制热1.5P是1500W*3再加上3P的功率,用小的话怕全开时受不了跳闸。

网友:
家庭线路基本要分照明,插座,空调,卫生间,厨房等常用的几条线路
照明1.5平方
插座2.5-4平方
空调2.5-4平方/每个
卫生间2.5-4平方
厨房 4 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