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今年比较流行的便捷电线连接器

楼主(2019-09-09):
都是同一个村的产品售价比较混乱 有10几块钱一个的 10几块钱5个的 也有几块钱10个的  我买的这个三线串联1块5一个 依然包邮 看看内容到底如何

标称250V 32A 这应该是4平方的吧 0.08~2.5是什么意思?

开盖无奖

里边的东西就这德行 也看不出多少平方

小地方穷 没钱买尺子 就拿正在摆弄的东西做参照物吧

铜弹片没有垃圾之家旗舰手电的灯泡宽 这样宽度就出来了

高通820来测量厚度

目测比820厚20% 这样厚度就出来了

不知道铁弹片的截面积怎么算电流 这两个+一起真的够4平方了吗?
这种东西真能接家里电线用? 接个跑30A的东西真的坚持得住?

网友A:
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回拉式的弹簧连接比螺丝更可靠,短时间32A肯定没问题,长时间10A放心用

网友B:
32A当然是瞬间电流,正常的话上4平方16A应该没问题,鬼子那些插座都是插接的线,而且是单股直接插进去自动锁紧,还没有这个压接的力度大呢,鬼子还是110V,电流比咱们大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A当然是瞬间电流,正常的话上4平方16A应该没问题,鬼子那些插座都是插接的线,而且是单股直接插进去自动 ...

那就是说这个做工程接线没问题了 这个大量也就3毛一个 比人工拧麻花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回拉式的弹簧连接比螺丝更可靠,短时间32A肯定没问题,长时间10A放心用 ...

拧螺丝那个不和这一样吗 压单股接触面积都是一丢丢

网友:
这个如果弹片做成弧形的话,压接单股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