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2570p上面拆下来的蓝牙怎么转到usb上面用?

楼主(2019-09-09):
hp2570p上面拆下来的蓝牙怎么转到usb上面用? 总共有6条线,黑线和没包皮的裸线肯定是地,其他的四根就找不到定义了,有没有玩过的大佬

网友A:
这个模块的数据传输(线)如果不是usb标准的,那肯定接不了usb啊。
网线、串口线也是4根,但数据传输标准和usb没任何关系,接usb上它也不工作啊,弄不好还得烧设备。

网友:
上面貌似有4个园焊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这天线很个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的数据传输(线)如果不是usb标准的,那肯定接不了usb啊。
网线、串口线也是4根,但数据传输标准和us ...

笔记本的蓝牙应该都是走的usb吧,极少是走的sdio,串行模块根本不可能的啦

网友:
一般这种电压都是3.3v的,要接usb 需接降压电路转到3.3v。其他接线就靠你自己了

网友:
定义容易找,不过是3.3V供电,转成USB需要把USB的5V转成3.3V才能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2849
这个帖子里有类似的成功案例。老站帮帮团大佬果然高手。
我当初是因为有楼主一样的想法才找到这个帖子,可惜没耐心搞。

网友:
1脚空,2脚LED,3脚DN,4脚DP,5脚地,6脚3.3V

楼主(2020-04-12):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2849
这个帖子里有类似的成功案例。老站帮帮团大佬果然高手。
我当 ...

还没搞,现在手里有俩个这样的模块了,想办法利用一下

网友:
8460拆了好几个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