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不知用途的东东

楼主(2019-09-09):
也可能是老电视机喇叭

楼主:
或者是门禁对讲通话用的,还有个麦克风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梯轿厢里用的五方通话设备,按下故障按钮后,主控室电话摘机,你就可以通过上面的小喇叭和麦克风交流了。
那个八脚芯片的型号是啥?没见过这种功放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梯轿厢里用的五方通话设备,按下故障按钮后,主控室电话摘机,你就可以通过上面的小喇叭和麦克风 ...

TDA820单声道功放块,
TBA820M通用2瓦立体声功率放大器
         来源 电子DIY 浏览 3708
发布时间 2014-05-18

         电子爱好者必须是有一个通用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放大器应该是结构简单,坚固耐用,易于维修,便携式,低功耗和电池供电。以上述考虑,我给你的全PCB设计,基于TBA820M的该放大器版本。它的额定输出功率2W。我一直在使用这个电路已经十多年,个人还是惊讶于它的耐久性,短路和过度驱动它都能经受。
我不知道TBA820M是否仍然在生产,因此在您的国家它可能是过时的,很难找到。但是,如果在当地的电子商店你发现它,购买十几个,会值得的。可以在需要一个功率放大器的任何地方使用这个电路的简化,缩小版。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3〜16伏特
负载阻抗:4〜16欧姆
输出功率:2瓦RMS
增益40分贝(X100)
这里是用于两个信道的PCB设计。我试图使它尽可能的小,但音量控制电位器花了很大的空间。在一个特殊设计,它的占据面积也可以省略。同时高品质的小型电容的使用可以帮助你进一步减小电路规模。您可以下载这个PCB设计为TIFF文件,该文件是准备要打印在300dpi。
印刷电路板的蚀刻工序后,焊接所有的组件。请使用IC插座,如果调试中检查不出来故障原因,以便能够改变TBA820M。下面是一张完成的电路照片,已有多年。

                 标签: TBA820M, 立体声, 功率放大器

网友:
有线对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