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 AUX 不锈钢电水壶

楼主(2019-09-09):
目前电水壶还是苏泊尔 美的 用的温控什么更好一些,九阳也挺好的。
奥克斯这个电水壶是代工的,已经用了一年了,防止内部隐患,我们拆开看看。

接触水的地方没有任何塑料部件。

底座是不锈钢螺丝,插头都做了商标。
底座仔细闻有异味,应该是回收的PP塑料,就是外卖餐盒回收做的。

电线是0.75mm的铜线,内部没有过热痕迹。

触点光亮,无过热痕迹

电路非常简单,热缩管完好,无过热痕迹发热盘连接是用的焊接工艺,防止接头出问题
耦合器满足TUV CE CQC的认证。

火线零线安装了两路过热保护双金属片,防干烧保护。

304不锈钢锰超标检测:

对照组(不锈钢锅盖):锰超标非常严重,试剂滴上去变成深黑色。

电水壶:反应十分钟不变色,不含有猛元素。。。

目前看就是个有安全保障的入门产品,
1.电子器件是合格的,双份防干烧保护是电水壶的基本配置。。。
2.食品安全,这个水壶虽然钢板相当薄,但应该是的的确确用的是宣传的,食品级304。。。

目前看产品和售价是匹配的,更便宜的不能买。。

网友:
家里也买了个奥克斯热水壶用了好几年了,和你这个一模一样,底座有孔的设计不错,有好几次加水加过头从底座的孔流出来,倒掉一点直接放上去烧没任何问题

网友A:
我在京东买过一个,烧水就一股塑料味,但是水又没有接触塑料的地方,受不了就有啊米勒个美的的,这个就吃灰了。

网友:
九阳的豆浆机坏了,正在想是不是把它改成电热水壶算了,
想想没用过几次,又不甘心,,

网友(2020-07-07):
做工还可以了:Strive::Strive: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A:
我在京东买过一个,烧水就一股塑料味,但是水又没有接触塑料的地方,受不了就有啊米勒个美的的,这个就吃灰 ...

用蒸汽开关的电水壶,水蒸气通过塑料手柄到蒸汽开关,这一段全是塑料。
底部双金属片开关的,就没有塑料回流水。

网友:
电热壶的接触点太小,易坏,修过好多了。

网友:
看来奥克斯的质量还不算太差。

网友:
看样子用了有些年头了。

网友:
电水壶这东西属于高温高热电器,还是买个好点的,我买的一个格莱德的电水壶,已经用了5、6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当时这个电水壶材质很厚实,设计也很新颖,口很大,手能伸进去擦洗,当时美的苏泊尔都还没有类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