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OREA产CHP11-A240S交流继电器拆解

楼主(2019-09-09):
拆自上世纪90年代的三星微波炉,当时只顾拆,吃灰很多年拿出来看,是个交流市电的继电器。
带固定耳,韩国产。参数如框内,弄不清CHUNG WON是品牌还是公司

大小

顶、底。1-2电磁线圈;4-5受控开关

一边1个卡子

双触点,动铁不负担电流

1颗螺丝固定电磁线圈的底座铁板

一览无遗

复位弹簧

挑起弹簧

取下动铁

触点烧烤系列

铆固触点基材纯铜,通断表面是镀铜还是沉积铜工艺,大神指教!

插脚根部挤切延展固定,无损拆有点困难

不过坛友对继电器结构烂熟于心,线圈大样就正面缝隙里窥视一下足矣。电磁铁芯端部的线圈定位卡,不知为什么用了铜材且形成短路铜环状,这样不削弱磁力么?请大神科普一下设计用意,谢谢!

量了线圈直流电阻,估算实际工作电流在数mA,功耗应该在0.几W的样子。

酒精擦澡,目测体质尚可,合拢继续吃灰。

谢谢你路过!

网友:
交流电磁铁,短路换是为了降低震动。

网友:
短路环 没有这东西 电流过0的时候磁场强度会变小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交流接触器短路环的作用是减低衔铁的振动及噪声。

当接触器的线圈通电后,线圈中流通的是交变电流。由于交流电磁铁通入交流电,磁场交变,产生的吸力是脉动的,特别是交流电流过零时,磁场消失,这会引起衔铁振动。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触点还是烧了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铜线了的

网友:
触点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铜线了的

其实现在的铜价也不贵,不明白为什么炒得跟黄金似的。
这个电阻值,漆包线估计细如发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的铜价也不贵,不明白为什么炒得跟黄金似的。
这个电阻值,漆包线估计细如发丝。 ...

因为用途和需求很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用途和需求很大 。。。

估计有不少是偷工减料的借口。空调铜管(也是号称电解铜)满市场,据说售价不过每米10多元;电工铜线头卖旧回收,仅比铁贵一点。说明不缺也不贵,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看起来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