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完中兴猫子,再来拆一个一块钱的播放器。

楼主(2019-09-09):
一块钱撸的,修好后拿去给老丈人听歌,修不好就拿去换一块钱人民币。收的时候,发现拆机标是好的,
电池鼓包,捡漏的机会比较大。

电池早已怀孕。

里面喇叭的重量不轻,
整机的70%重量就在喇叭上。

发现主板完好,
只是收音机天线坏了。

焊接一根线当FM天线用,
不知这样效果如何?
主芯片是炬力的mp3解码芯片。
收音机芯片是QN8075,只能接收FM,成本应该非常低。
http://www.docin.com/p-1154865113.html

这颗芯片是啥,atml1206-4002
好像是单片机??

天线焊接好后就圈在喇叭旁边。

下面的是8002功放芯片。
3w单声道功放芯片,
输出功率:3欧负载/5V----3.0W
               4欧负载/5V----2.5W

这喇叭连防尘布都没有,我就找块布遮挡一下。

把一块锂电直接焊接在触脚上。
贴上胶带防止短路。

用双面胶固定,虽然电池只有400毫安,
旧物利用不花钱,用完电就充呗。

开机试试,按键和功能都正常,算是捡漏成功。明天拿去去老丈人使唤,
没准一高兴,又杀鸡招待一番。

网友:
这样哄老丈人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谢谢发帖

网友:
一块钱就想换一只鸡吃,没门

网友:
楼主2元捡大漏了

网友:
明天拿去去老丈人使唤,
没准一高兴,又杀鸡招待一番。

--鸡贼,骗吃鸡肉的贼

网友A:
有一个一毛一样的,喇叭烧了了,没有适合大小的喇叭,就配了个耳塞,送人继续用

网友:
你这个帖子一发布,没准让老丈人的儿子看见密报后,恐怕你连个鸡毛都吃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一毛一样的,喇叭烧了了,没有适合大小的喇叭,就配了个耳塞,送人继续用 ...

接个手机拆机喇叭,省电、音质好,就是声音可能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个手机拆机喇叭,省电、音质好,就是声音可能比较小。

手机喇叭~这个第一次听可以这样用哦,电阻匹配吗?不会一上就烧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喇叭~这个第一次听可以这样用哦,电阻匹配吗?不会一上就烧掉吧

我试过几种不同播放器接各种手机喇叭,都能正常发声,不过声音开得太大会有破音,再大就没试过了。有一个和楼主的电路板比较接近,接的是iphone的手机喇叭,没有开到最大声,用了挺长时间,一直没有烧。

网友:
不错啊,老人都喜欢听收音机

网友:
一块钱骗鸡吃,,,,,,,,

网友:
目测老丈人要损失一只鸡和一瓶酒

网友:
这个听歌,比较嗨啊。

网友(2024-11-22):
太强了,我也去捡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