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赐教:松下6507做锂电池,保护板怎么选!

楼主(2019-09-09):
12v,2并3串。
两种保护板不知道怎么选了!
1、不带温度保护,40A板,标注启动电流小于80用
2、带温控30A参数如图(带温控只能买到这个)
问:一、某宝搜3串电动工具用除了1家,都是不带温控的,这种保护板是没有必要用到温控么?可是我买的锂电钻都有温度检测触点啊?
二、通过观察带温控的必然都有一个控制ic,不带的有的也有控制ic,是不是有控制芯片的好些,还是没必要?
三、我发的图片这两种用哪个好一些,或者有更合适的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种不好用,就买那种三角的,简单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好用,就买那种三角的,简单皮实

30到40A的没看到有三角那种

网友:
40A的好,我买了不少,目前用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到40A的没看到有三角那种

去咸鱼收12V工具废电池组,拆个保护板用